这个TLP521的电路正确么?

楼主(2011-03-27):
在网上找的一个图,如下:

计算公式为

其中这个β值好像是等于Ic/Id,Ic为三极管ce间的电流,Id为二极管中的电流,但是看数据手册上没有提到这个β值啊?
就是说二极管中的电流和三极管中的电流是不是绝对成比例的?

楼主:
这个β应该就是手册中的CRT,CRT应该跟温度以及VCC都有关系吧,这个图的目的是根据测得的Vout推算出电池电压Vn,β本身就是个不确定的值?可以实现这个目的吗?

网友A:
β是这个意思,但是是CTR,不是CRT
俗称电流传输比,意义由名字就能想到。

你说的对,CTR跟If(也就是你图上的那个Id),温度以及时间都有相对关系。
并且,一个给定的光耦,不实际测量是得不到CTR参数的,器件资料上只给出特定条件下(If,Vec,T)的范围。

并且,CTR受If影响很大,所以跟Vn有关。

所以,只能用在电路精度要求很低的情况。

网友B:
你真的是太有才了

网友B:
β是这个意思,但是是CTR,不是CRT
俗称电流传输比,意义由名字就能想到。

你说的对,CTR跟If(也就是你图上的那个Id),温度以及时间都有相对关系。
并且,一个给定的光耦,不实际测量是得不到CTR参数的,器件资料上只给出特定条件下(If,Vec,T)的范围。

并且,CTR受If影响很大,所以跟Vn有关。

所以,只能用在电路精度要求很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