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分析一下是什么反馈,要具体详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7):
看不清楚啊

网友B:
上面那支三极管,与之相联接的晶体、两支电容,构成三点电容式振荡电路,这是正反馈。
右面三极管,与上面三极管没有联系,也不存在什么反馈。
下面三极管,可能是作为开关使用,控制振荡器起振与否,这里也没有什么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