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方波相位比较用的IC

楼主(2011-03-27):
请教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种IC可以比较2个脉冲序列的相位(5V的方波脉冲)
比如像下面的电路图所示:功能为比较2个同频,同相的方波信号。
2个脉冲序列:
当方波脉冲1 超前于方波脉冲2: 则输出信号为一个PWM固定的方波信号(就是说一个周期内的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和低电平持续的时间的比值固定)
当方波脉冲2 超前于方波脉冲1: 则输出信号为0V 或者5V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下,最好是体积最小成本最低的型号,或者有类似功能的电路,新手上路,接触到的芯片啊 电路都有限, 谢谢大侠们!

网友A:
假设你的相位超前、滞后都小于180度,且脉冲1、2的占空比都是50%

那么一个D触发器就能实现你的相位比较。

脉冲1为clk,脉冲2为D触发器的输入。
脉冲1的上升沿时,如果脉冲2是低电平,则脉冲1超前脉冲2.负责相反。
这样,脉冲1相位超前,则输出始终是0,滞后则始终是1

你用这个逻辑控制一个PWM和0V切换到你的输出上。

网友B:
CD4046(锁相环芯片)中有两个楼主想要的电路,74HC4046中有三个。

楼主:
谢谢maychang,确实有这个功能 我会买2个回来试验一下,不过体积有点大,听说555也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我再试试
mmax 和我想要的输出波形不太一样,后续不是很好处理

楼主:
感觉好像还是 鉴相器 和mcu 才有这个功能, 今天让朋友拿了2个选型手册,过几天有时间的时候再看看maychang的推荐, 因为比较强调的是:2种输出, 一个是pwm固定值的方波, 一个是常态5V,

不知道谁知道有这样的mcu 比较廉价的,

网友C:
异或门一般比较适用于数字鉴相。楼主你的输出要求可能不是必要的,能识别就行。
另外,判断超前还是落后,如果两者频率相同,相位相差不大,那么使用D触发器比较简单——如果输出低电平,则时钟相超前,反之,如果输出高电平则为D输入端的数据相时钟超前。

网友D(2012-08-13):
CD4046里其中的一个就是异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