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热焊盘产生虚焊的可能性小

楼主(2011-03-27):
为什么热焊盘或叫十字花焊盘, 会大大减小虚焊的可能性

网友A:
因为热焊盘从形状上看就是一个十字花,焊接时因铜皮截面过分散热而产生虚焊点的可能性大大减少。

网友B:
热焊盘是元器件的接地引脚与覆铜层相连是的焊盘,本来是完全相接的,但是焊接的时候容易造成热量的散失,容易造成虚焊,所以该焊盘通过几根细丝与之连接,呈十字形,所以又叫十字焊盘,既美观又不容易造成虚。

网友C:
十字花焊盘是为了防止焊接时散热过快;
不易虚焊只是它的一个附带好处,因为接内电层,散热仍然比普通焊盘要快,吃锡多,不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