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说的"反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7):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反射就是信号在传输时在传输线或终端上发生反射,正如光线(电磁波)照射到普通物体上时会被反射一样,其原因是:首先,理想传输线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中,任何传输线都有分布参数,分布参数导致了传输线的阻抗不连续性,这种不连续性导致了信号的反射,再有,当阻抗不匹配时也会发生信号反射。

网友B:
re LZ:

反射就是信号(电磁波)遭遇到“不同性质的物体界面“时反射回来的信号(电磁波)。这里所说的“不同性质的物体”可以是不同介质(场)或不同电路器件(电路)。产生反射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不连续的“界面”,根据波动方程和界面的边界条件求解可以发现,若介质(或电路器件)特性不连续的话,必然产生反射。

网友C:
根本上是MAXWELL EQUATION和BOUDARY CONDITIONS决定的,
通俗上讲是你送过去的能量,负载用不掉,就会反射
对于电路来说,记住阻抗不匹就反射

网友D:
等同光的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