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6在没程序的情况下,外部晶振会起振吗

楼主(2011-03-27):
刚焊的芯片第一次JTAG连不上,然后又用ISP也无法连上,硬件检查连接都是对的,只有晶振是不起振的,但好象在没程序的情况下晶振本来就不起振的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怀疑是芯片坏掉了,还有,即使是能起振的,如果芯片是坏的话,晶振同样也不会起振的,而且烧程序跟外部晶振也没关系的吧,我说的对不对? 其他几块扳子都是可以的,就这块不行,大家说说除了芯片坏了还会有什么原因?

网友A:
在没程序的情况下晶振本来就不起振的,只要上电了晶振就起振

楼主:
我测过了,原本晶振能振荡的板子,擦除程序后,在没程序的情况下上电也能振荡,我现在不知道晶振不能起振是不是因为LPC2136坏了的原因,还有就是ISP烧写软件 magic flash跟外部晶振有没有关系的,听说是没关系的,但它有一个设置就是设置晶振的频率,我把原本可以连上的板子,去掉外部晶振后magic flash就连不上了,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吧

网友B:
研究一下再发表意见。作个记号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