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基于实时系统的编程

楼主(2011-03-27):
最近学习small rtos51,在51开发板上弄了个带密码登陆的液晶时钟,可是在密码登陆时总有个问题解决不了。问题描述:当输入错误密码后想删除显示在1602上的全部星号(也就是在1602上连写6个空格),删除完了就出问题了。接下来在输入密码可能会导致无**常显示,很难复位有时只有电源启动。一个一个删除又没有问题。想了好久都没明白为什么?除掉这个功能一切正常。

网友A:
这和RTOS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个人感觉好像是定时器问题,我定时中断10ms,感觉写字符串函数回超过10ms,写的过程是关中断。感觉开中断后定时器处理会出问题。有个问题问:EA=0.TR0=1,ET0=1,时,定时计数器会正常计数吗?只是不响应中断而已。也就是说如果计数器设置为1000,计数器计数到500时EA=0;去处理一段程序,处理完回来后计数器的值还是500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好像只要拔掉串口下载电源线在插上,程序运行也不正常。只有在重启一次电源开关。才能正常。而且你在不正常是按下的键会在下一次打开电源启动时在1602上显示出来。太奇怪了。现在就是一个问题还没解决又有新问题,希望有高手能给点建议给我。谢谢了

网友A:
只要TR0=1就会计时的,如果开了中断,TF0=1时会响应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按键消息和1602命令两个消息队列都存储在XDATA,程序出问题按得键没有响应,重新上电响应了之前的按键,也就是说之前的按键存进了按键消息队列,但是没有正确传送到1602命令队列,重新上电后按键消息队列里的消息好像断电保存了一上电就传送到1602命令队列里。所以即使没按键1602也自己操作起来了。我想问难道断电XDTA里的数据可以保存?

网友A:
你要看你断多久了,也和程序有关的,比如你复位后会清零XR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XRAM断电不是会自动清除所有数据吗?

网友B:
除掉后功能正常肯定不是RTOS的问题了 看看你的键盘输入程序是否不够完善吧

楼主:
RTOS肯定没问题啊,我感觉是写字符串时间长了,一般按键去抖延时个20ms加上扫描处理也就20几ms但1602写一个字符都不止20MS。这里该怎么处理好啊?感觉应该出乱的结果应该是不可预测的,但是每次都是在那个固定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C:
没那么复杂。LZ的功能裸奔都能做,(书上有现成的裸奔程序)RTOS应该更简单了。

还是自己没用好RTOS。

网友A:
small rtos的实时性是很差的,比tiny都差远了,处理系统中断时是关掉中断的,或将系统中断设为最高优先级,而在TINY里系统中断根本不占用中断优级,其实是扩展了中断优级,仅比任务的优先级要高,而低于所有标准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裸的我做过了,只是最近看了small rtos才想试试用系统的怎么样。之前编的程序都没用消息队列,这次试下消息队列程序,就出问题了,还是一串一串的问题

楼主:
#include "config.h"
#define 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0x3d
#define Datecom P0
sfr IAP_CONSTR=0xe7;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int8 Showtime[4];
uint8 Showtimedis[4];
uint8 Password[7];
char Keytemp[1];
uint8 addr=9;
uint8 code table[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数码管编码表管编码表
char code Passnumber[7]={2,1,2,2,0,9,'\0'};
uint8 OS_Q_MEM_SEL KeyValueBuf[8];
uint8 OS_Q_MEM_SEL Command1602Buf[8];
void main(void)
{
        TMOD = (TMOD & 0XFF) | 0X21;
        SM0=0;
        SM1=1;
        REN=1;
        TH1=0xfd;
        TL1=0xfd;
        ES=1;
        TR1=1;
        TL0 = 0x00;          //时钟节拍10ms
        TH0 = 0xDC;
        TR0 = 1;
        ET0 = 1;
        Lcd_Init();  //运行55ms
       OSStart();        //运行1ms
}
             void KeyInput(void) //扫描按键,正确按键后将按键信息加入消息队列KeyValueBuf供别的任务处理
{
    uint8 temp;
        OSQCreate(KeyValueBuf,8);  //创建按键值消息队列,占用8字节
        //OSWait(K_TMO,1);
        while (1)
    {
          P1=0xf0;
          OSWait(K_TMO,2);   //等待P1口数据稳定
          if(P1!= 0xf0)
           {
           OSWait(K_TMO,2); //延时20ms去抖
           if(P1!=0xf0)
                {
             temp=Keyscan();
             OSWait(K_TMO,2); //延时20ms去抖
             if(temp==Keyscan())
           {
                    while(temp==Keyscan()) ;         //松手检测
                    OSQPost(KeyValueBuf,temp);  //正确按键后发送按键消息
                   }
                }
          }
    }
}

           void KeyHandle(void)          //根据按键消息队列信息实时处理
{  static uint8  i=0;
   uint8  j;
   OSQCreate(Command1602Buf,8);        //建立1602命令消息队列
   //OSWait(K_TMO,100);
   while(1)
   {
           OSQPend(Keytemp,KeyValueBuf,0);          //等待按键值消息队列有消息,读取
        if((Keytemp[0])<=9&&(Keytemp[0])>=0)//0~9号键,即输入正确数字,1602向后写个“*”
         {        Password[6]='\0';
            Password[i++]=Keytemp[0];
                //P2=Password[i-1];
                 OSQPost(Command1602Buf,WRITE_STAR); //根据按键值向命令1602消息队列发送实时处理命令
         }
         else if(Keytemp[0]==0x0a)        //按下10号按键即向前删除一个“*”
         {
                Password[--i]=0;
                //delay1();
                OSQPost(Command1602Buf,DEL_STAR);
         }
         else if(Keytemp[0]==0x0b)        //按下11号按键即删除全部“*”.问题就出在这。
         {
                for(j=0;j<6;j++)
                Password[j]=0;
                //delay1();
                OSQPost(Command1602Buf,CLR_ALLSTAR);
         }
         else if(Keytemp[0]==0x0c)        //按下12号确认输入显示“#”
         {
                 OSQPost(Command1602Buf,ENTERPASS);
                continue;
         }
   }
}
          void  Enter1602(void)  //1602密码登陆界面处理
{
   uint8 temp[1];
   OSSemCreate(LCD1602_SEM,0);
   Write_string(1,1,"  -SMALL RTOS-  "); //1602初始化登陆界面大概要写250ms
   OSWait(K_TMO,2);
   Write_string(2,1,"Password:");
  while(1)
   {
    OSQPend(temp,Command1602Buf,0);
        switch (temp[0])
         {
                 case(WRITE_STAR):  //在1602上写下一个“*”号,密码为六位
                                  if(addr<9&&addr>=15)
                                                     addr=9;
                                  else
                                                     {addr+=1;Write_char(2,addr,'*');}break;//写一个字符大概30ms
                 case(DEL_STAR):   //删除当前地址“*”
                                 if(addr>9&&addr<16)
                                                 {
                                                   Write_char(2,addr,' ');
                                                   addr-=1;
                                                 }break;
                 case(CLR_ALLSTAR):  //删除所有星号,问题就出在这了。只要按下这个键一会就出问题了
                                  addr=9;
                                                  Write_string(2,10,"       ");
                                                  break;
                 case(ENTERPASS):  //输入一个'#',即确定键
                                 Write_char(2,16,'#');
                                                 if(!strcmp(Password,Passnumber))
                                                 {
                                                   Write_string(2,1," hello welcome   ");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 )
                                                 }
                                                 else
                                                     {
                                                      Write_string(2,1," sorry error    ");
                                                          OSWait(K_TMO,OS_TICKS_PER_SEC );
                                                      Write_string(2,1,"Password:");
                                                          }
                                                 break;
                 default:break;
         }
         //OSWait(K_TMO,50);
   }

}

void delay1()                 //延时1毫秒
{
  uint8 y;
  for(y=100;y>0;y--);
}
void delay()        //延时140US液晶屏时序需要
{
        uint8 i,j;
        for(i=0; i<=100; i++)
        for(j=0; j<=20; j++)
;
}
void Write_Command(uint8 c)           //写命令指令函数
{
  //OS_ENTER_CRITICAL();
  Datecom=c;
  RS=0;
  RW=0;
  E=0;        //这里写的时序很重要啊,时序不多很难正确写进去啊
  delay();
  E=1;
  delay();
  //OS_EXIT_CRITICAL();
}
void Write_Date(uint8 c)                   //写数据函数
{
  //OS_ENTER_CRITICAL();
  Datecom=c;
  RW=0;
  RS=1;
  E=0;
  delay();
  E=1;
  delay();
  //OS_EXIT_CRITICAL();
}
void Write_char(uint8 hang,uint8 lie,uint8 c)   //写字符型数据函数
{
  //OS_ENTER_CRITICAL();
  if(hang==1)Write_Command(0x80+lie-1);
  if(hang==2)Write_Command(0xc0+lie-1);
  Write_Date(c);
//delay1();
  //OS_EXIT_CRITICAL();
  }
void Write_string(uint8 hang,uint8 lie,uint8 *p)  //写字符串函数
{
  //OS_ENTER_CRITICAL();
  if(hang==1)Write_Command(0x80+lie-1);
  if(hang==2)Write_Command(0xc0+lie-1);
  while(*p!='\0')
  {
   Write_Date(*(p++));
   delay1();
  }
  //OS_EXIT_CRITICAL();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
{
   Write_Command(0x01);  //清屏指令
   Write_Command(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mand(0x0c);         //开显示,光标不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Command(0x06);        //当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光标都加一
}

uint8 Keyscan(void)   //矩阵扫描函数,返回扫描到的键值
{
  uint8 i,j,temp,Buff[4]={0xfe,0xfd,0xfb,0xf7};
  OS_ENTER_CRITICAL();
  for(j=0; j<4; j++)
        {
                P1 = Buff[j];
                /*以下三个_nop_();作用为让 P1 口的状态稳定*/
             delay();
                temp = 0x10;
                for(i=0; i<4; i++)
                {
                        if(!(P1 & temp))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i+j*4);
                        }
                        temp <<= 1;
                }
        }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0xff;
}
void UART_Interrupt_Recieve(void) interrupt 4  //STC下载不断电串口程序
{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int a,b;
   if(RI==1)
   {
      RI=0;
      k=SBUF;
      if(k==Self_Define_Isp_Download_Command)
       {
         for(a=1010;a>0;a--)
            for(b=100;b>0;b--)        ;
         IAP_CONSTR=0x60;
        }
   }
    else
     {
      TI=0;
     }

}

这是我的程序,希望哪位大侠有空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的实时性还很差。我没怎么接触过别的实时系统,这是我接触的第一个系统。这方面还不怎么了解,TINY哪有全部源代码

网友A:
中断的实时性是最高的
RTOS都有临界代码,会关中断,所以RTOS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中断延时,这个时间越短越好,而small rtos51这个延时是很大的,远比TINY要大
典型的small rtos51用来学习可以,做项目还是不好的

网友A:
队列和RTOS其实没有关系,裸奔也可以用的

网友C:
很简单。执行下面程序时,把时间片功能临时关闭就行了。——关调度而不是关中断。系统节拍照常跳动。
else if(Keytemp[0]==0x0b)     //按下11号按键即删除全部“*”.问题就出在这。
         {
                for(j=0;j<6;j++)
                Password[j]=0;
                //delay1();
                OSQPost(Command1602Buf,CLR_ALLSTAR);
         }

或者,利用信号量,保护这段程序互斥执行。

或者,把系统节拍放大到50ms。

这属于“一个系统任务,是同步的还是并发的?”问题。显然这一段是需要同步执行的,也就是资源保护问题。——它不希望被时间片切换并发执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前辈啊,找个时间试试。可是为什么其它按键也是这样处理的没问题。再请教前辈一个问题keil c51中局部变量在寄存器用完后分配在固定地址怎么理解,是在DATA,IDATA,XDATA哪一块中。small rtos是如何改变这种存储的,汇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可以得到TINY的全部源代码?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哪可以得到TINY的全部源代码?
引用 楼主:

KEIL的安装目录下
C:\Keil\C51\RtxTiny2\SourceCode
没有必要源代码,是汇编的,原理可不简单,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看例程
C:\Keil\C51\RtxTiny2\Examples
帮助文档

网友C:
#19
c51中局部变量在寄存器用完后分配在固定地址怎么理解,是在DATA,IDATA,XDATA哪一块中。small rtos是如何改变这种存储的,汇编吗?

19楼说的是形参吧?否则应该说“c51中局部变量在寄存器用完后分配在固定地址区域怎么理解……”是吗?

这个区域当然指动态共享覆盖区,用户程序一旦经过编译/连接,这段共享覆盖区(固定大小字节)就被分配固定地址了(定位了)。——分配在静态存贮区下面。

、、

网友C:
哪一块?可以按下图选择默认。当然也可以专门说明:例如:
f1( ) large      // 局部变量i 定义在XDATA
{ char i;
}

网友C:
small rtos  当然要看它的PCB定义说明,PCB不就是一个结构么。举例:
data  struct_PCB;

当然51结构任务PCB总是定义在data区,否则就太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系统节拍调整到50ms感觉不可行,那样按键之类的应该会反应迟钝了。他不希望被切换,但实际上他是一定要被切换的,要不他要写几百ms。资源保护,打断他的任务好像都不会对1602资源进行操作,这样也要保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能帮我再看下这个软定时器吗?

#define  IN_SOFT_TIMER
#include "config.h"
                                                    /* 软定时器的数据结构 */
typedef SOFT_TIMER_MEM_SEL struct _TySoftTimerData
{
    uint8 Falg;                                     /* 软定时器状态 */
    uint16 DelayTime;                               /* 软定时器运行时间 */
    void (const * Fuction)(void);                   /* 软定时器溢出调用的函数 */
};
#if MAX_SOFT_TIMER > 0
uint16 SoftTimerCnt;                                /* 辅助定时器 */
uint16 SoftTimerThisDelay;                          /* 辅助定时器初始值 */
struct _TySoftTimerData SOFT_TIMER_MEM_SEL SoftTimerData[MAX_SOFT_TIMER];

        void SoftTimerSum(void)    //每次系统节拍处理时调用的函数,一个辅助定时器
{
    if( --SoftTimerCnt == 0)
    {
        OSIntSendSignal(SOFT_TIMER_TASK_ID);
    }
}
        void InitSoftTimer(void)//初始化软定时器模块
{
    uint8 i;

    OS_ENTER_CRITICAL();
    for (i = 0; i < MAX_SOFT_TIMER; i++)
    {
        SoftTimerData.Falg = 0;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0;
        SoftTimerData.Fuction = NULL;
    }

    OS_EXIT_CRITICAL();
}

uint8 SoftTimerRun(uint8 Index, uint16 Delay, void (const * Fuction)(void))//运行一个软定时器
{
#if EN_SOFT_TIMER_CHK > 0
    if (Index >= MAX_SOFT_TIMER)
    {
        return NOT_OK;
    }
#endif

    if (Delay != 0 && Fuction != NULL)
    {
        OS_ENTER_CRITICAL();
        SoftTimerData[Index].Fuction = Fuction;
        SoftTimerThisDelay -= SoftTimerCnt;
        SoftTimerCnt = 0;
        SoftTimerData[Index].DelayTime = Delay + SoftTimerThisDelay;
        SoftTimerData[Index].Falg &= ~SOFT_TIMER_TIMER_OUT;
        SoftTimerData[Index].Falg |= SOFT_TIMER_TIMER_RUN;
        OS_EXIT_CRITICAL();
        OSSendSignal(SOFT_TIMER_TASK_ID);
        return SOFT_TIMER_OK;
    }
    else
    {
        return NOT_OK;
    }
}
        uint8 SoftTimerStop(uint8 Index)//停止一个正在运行的软定时器
{
#if EN_SOFT_TIMER_CHK > 0
    if (Index >= MAX_SOFT_TIMER)
    {
        return NOT_OK;
    }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SoftTimerData[Index].DelayTime = 0;
    SoftTimerData[Index].Fuction = NULL;
    SoftTimerData[Index].Falg &= ~(SOFT_TIMER_TIMER_OUT | SOFT_TIMER_TIMER_RUN);
    OS_EXIT_CRITICAL();
    return SOFT_TIMER_OK;
}
        void SoftTimer(void)  //软定时器管理任务
{
    uint16 ThisDelay;
    uint8 i;

    SoftTimerCnt = 0;
    while (1)
    {
        OS_ENTER_CRITICAL(); //  找到定时最短的定时器
               ThisDelay = -1;
        for (i = 0; i< MAX_SOFT_TIMER; i++)
        {
            if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0 &&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ThisDelay)
            {
                ThisDelay =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
       //  计算等待时间
        if (ThisDelay > -SoftTimerCnt)
        {
            SoftTimerCnt += ThisDelay;
        }
        else
        {
            SoftTimerCnt = 1;
        }
        SoftTimerThisDelay = ThisDelay;

        OSWait(K_SIG,0); //前面关中断到这句话后面才打开,中断都关了,那定时器怎么能唤起任务。??????
        ThisDelay = SoftTimerThisDelay;

        //  查询定时到的软定时器
        for (i = 0; i < MAX_SOFT_TIMER; i++)
        {
            SoftTimerData.Falg &= ~SOFT_TIMER_TIMER_OUT;
            if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0)
            {
                if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ThisDelay)
                {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0;
                    if (SoftTimerData.Fuction != NULL)
                    {
                        SoftTimerData.Falg |= SOFT_TIMER_TIMER_OUT;
                    }
                }
                else
                {
                    SoftTimerData.DelayTime -= ThisDelay;
                }
            }
        }
        SoftTimerThisDelay = 0;
        OS_EXIT_CRITICAL();
       //  执行软定时器指定的任务
        for (i = 0; i < MAX_SOFT_TIMER; i++)
        {
            if (((SoftTimerData.Falg & SOFT_TIMER_TIMER_OUT) != 0) &&
                (SoftTimerData.Fuction != NULL))
            {
                SoftTimerData.Falg &= ~SOFT_TIMER_TIMER_OUT;
                SoftTimerData.Fuction();
            }
        }
    }
}

还有这里,在节拍函数中完成系统定时的计算和软定时器计数器的计算
                /* 将函数SoftTimerSum()挂接到函数OSTimeTick()的代码*/
#ifdef IN_OS_CORE
#define OSTimeTick    _OSTimeTick
#else
extern void _OSTimeTick(void);
#define OSTimeTick    SoftTimerSum(),_OSTimeTick
#endif

这不是条件编译码,如果编译只能编译其中一块,另外一个文件中定义了IN_OS_CORE那么编译#define OSTimeTick    _OSTimeTick;
extern void _OSTimeTick(void);
#define OSTimeTick    SoftTimerSum(),_OSTimeTick这两句没法编译那怎么能将原来的OSTimeTick中包含SoftTimerSum(),_OSTimeTick。而且中间怎么是逗号啊。难道不是分号码。这样做怎么实现的两个函数挂接在一起啊。

希望前辈能抽空帮我分析分析,感激不尽

#endif

网友C:
这里j 没保护,试试修改一下这里的j;

  void KeyHandle(void)          //根据按键消息队列信息实时处理
{  static uint8  i=0;
   uint8  j; //  修改为static   uint8  j ;

OSQCreate(Command1602Buf,8);        //建立1602命令消息队列
   //OSWait(K_TMO,100);

//

网友C:
很简单的证实调试,把写6个空格" " 缩小改成写一个,二个;什么效果?

case(CLR_ALLSTAR):  //删除所有星号,问题就出在这了。只要按下这个键一会就出问题了
    addr=9;
       Write_string(2,10," ");

网友C:
在函数前面加"#pragma  disable ";这么严格的时序还不保护?

#pragma  disable
void Write_Date(uint8 c)                   //写数据函数
{
  //OS_ENTER_CRITICAL();
  Datecom=c;
  RW=0;
  RS=1;
  E=0;
  delay();
  E=1;
  delay();
  //OS_EXIT_CRITICAL();
}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写一个结果好像也一样,现在我开始有点怀疑硬件了,等我拿硬件检修回来后再试下

网友C:
   OSWait(K_SIG,0); //前面关中断到这句话后面才打开,中断都关了,那定时器怎么能唤起任务。??????

这里是睡眠等待另一个任务的唤醒信号K_SIG,和定时器没有关系。从这里开始,当前任务睡眠,调度器触发切换到其它就绪任务了。

、、

网友C:
顶你的签名!

在路上。人的一生很短,但是如果卑劣的过这一生,那么很长。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里我懂了,他是不同的任务保存不同的关中断状态。想问下前辈你是学什么的,计算机的还是电子,感觉你对系统的领悟很好啊

网友C:
这里我懂了,他是不同的任务保存不同的关中断状态

不同意上面:举例:如果一个任务A由于某种原因关闭了中断,然后睡眠,那么以后谁来打开中断?
    所以,一个关闭了中断的任务A,必须执行到自愿放弃点,直到恢复中断正常工作状态,才能结束自己当前运行态(去睡眠或其他),交出CPU控制权,——“谁关断的中断,谁负责打开。”即使时间片超时,也不可能截止任务A的未执行完状态(本来就不可能,因为中断已经关闭,调度不可能被触发。)如果由于程序员的疏忽,使任务A恢复中断,那系统就死了。

    所以,OS有更高级的处理机制,无需程序员管理,而由OS管理临界区,例如HOAR的管程机制,条件变量什么的。——有需求就总有人研究。

网友C:
还有下面这里调试发现问题很容易:你说去掉11号功能,一切正常。
         那么好办,把下面红色注释掉,看看什么结果,——按道理应该像10号功能一样正常。
         马上就能找到问题所在了。

else if(Keytemp[0]==0x0b)        //按下11号按键即删除全部“*”.问题就出在这。
         {
             //   for(j=0;j<6;j++)
                Password[j]=0;
         // 这句注释掉。
                //delay1();
                OSQPost(Command1602Buf,CLR_ALLSTAR);
         }

楼主:
不同意上面:举例:如果一个任务A由于某种原因关闭了中断,然后睡眠,那么以后谁来打开中断?

这里是这样的(我的理解):
A睡眠后,系统切换到就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执行(假设是任务B),在切换的时候会判断B上次睡眠时关中断计数器(ENTER_SUM)的值,如果B睡眠时B是关中断的话切换过去还是关中断,但是如果B的关中断是打开的的话切换过去时会在内核函数中自动打开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法试过了,没什么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感觉是我在任务的循环中,对一个要处理较长时间的操作没处理好(而这里这个操作就是在1602中写字符串)。影响后面的系统正常运行。可是我现在还是没想好该怎么处理这个操作才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NY不是时间片轮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问题搞定了,原来是在KeyHandle(void)函数中,当按下删除全部是我没有将静态变量i置0,导致后面出错。谢谢你这几天给我提供的帮助,太感谢了。以后希望能有跟多机会互相学习

网友C:
咨询楼主:

void KeyInput(void) //扫描按键,正确按键后将按键信息加入消息队列KeyValueBuf供别的任务处理
{
    uint8 temp;
        OSQCreate(KeyValueBuf,8);  //创建按键值消息队列,占用8字节
        //OSWait(K_TMO,1);
        while (1)
    {
          P1=0xf0;
          OSWait(K_TMO,2);   //等待P1口数据稳定
          if(P1!= 0xf0)
           {
           OSWait(K_TMO,2); //延时20ms去抖
           if(P1!=0xf0)
                {
          temp=Keyscan();
             OSWait(K_TMO,2); //延时20ms去抖
             if(temp==Keyscan())
           {
         while(temp==Keyscan()) ;    //松手检测
   这里没松手?
OSQPost(KeyValueBuf,temp);  //正确按键后发送按键消息
                   }
                }
          }
    }

}

麻烦请问LZ,这段扫描码是自己写的还是书上的?

网友C:
如果B睡眠时B是关中断的话切换过去还是关中断,但是如果B的关中断是打开的的话切换过去时会在内核函数中自动打开中断。

不合逻辑呀。假设A,B是2个独立不相关的任务,他们的切换调度完全由OS内核时间片管理:当前运行态A任务,B任务就绪态;那么,如果A关闭了中断,进入睡眠,OS时间片失效,谁来触发内核调度器切换B任务运行?谁以后来唤醒A?

       所以,关闭中断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系统节拍,系统节拍是OS内核的心跳,如果人为关闭了,就意味不要OS管理了,那程序员就不要睡眠,自己管理吧。
    、

网友C:
修改:if( OSQPend(temp,Command1602Buf,0)== OS_Q_TMO) …… ;

       void  Enter1602(void)  //1602密码登陆界面处理
{
   uint8 temp[1];
   OSSemCreate(LCD1602_SEM,0);
   Write_string(1,1,"  -SMALL RTOS-  "); //1602初始化登陆界面大概要写250ms
   OSWait(K_TMO,2);
   Write_string(2,1,"Password:");
  while(1)
   {
if( OSQPend(temp,Command1602Buf,0)== OS_Q_TMO) return ;  //总得判断一下吧。

        switch (temp[0])
         {
       case(WRITE_STAR):  //在1602上写下一个“*”号,密码为六位
            if(addr<9&&addr>=15)
             addr=9;
           else
             {addr+=1;Write_char(2,addr,'*');}break;//写一个字符大概30ms
         ……
        ……

网友C:
我也从LZ的程序中学会了消息队列的用法。感谢LZ,如果不是LZ,我一个人几年都懒得写这么长的程序。

下面一句话感动我半天:
有一扇窗,从未打开,却要永远关闭;
有一些人,确实存在,我们却无缘相见;
有一种生活,还没有到来,我们却已永远离开。

            ——摘自《代码阅读方法与实践》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自己写的,全是自己写的,除了内核。
while(temp==Keyscan()) ;    //松手检测     这里没松手?

这里松手检测写的不行,没想到什么好方法,就只有这样写了,当按键按下时就在这循环,松开就跳出循环,但是这样如果按键按很长时间感觉会出问题,具体我还没试过。不知前辈有何好的方法没

网友C:
关键松手也要抖动,抖动期间如何判定是“按键∕释放”? 学校还是单位?图书馆去借下面这本书,网上中英文都有下载。好像21ic论坛也有;它的系统节拍或者扫描延迟好像是200ms。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下OS时间片失效时什么意思?的确如果切换过去那个人务也是关中断的话的确定时器中断触发不起来,所以每个任务中必须又开中断就又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之前那个问题没解决时我也想过这个地方,后来加上也没什么改变。不过加上应该会比不加上好点。我刚接触这个论坛没多久,想问下你这这种带白底的引用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见笑了,互相学习。这句话确实说的不错。你也是学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时也就这个程序时其实也是为了学习消息队列没注意研究键盘,不过还是很感谢你给了我这么多建议

网友C:
想问下你这这种带白底的引用是怎么弄出来的

选这个按钮:

楼主:
呵呵,见笑了,互相学习。这句话确实说的不错。你也是学生吗
50# zhouwenbin1989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