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中50HZ的干扰该如何去除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8):
这需要从电源着手分析。先看电源是否有问题(直接观察电源纹波),然后在看通路中是否可能和工频交流电源有藕合存在,若有则加强屏蔽(注意屏蔽需可靠接地,否则无效)。

网友B:
如果被测信号频带不包含50Hz,直接用滤波电路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