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比较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28):
高频比较器在其线性区间会发生震荡,如果后面接入FPGA计数,会有较大的误差,如果不采用滞回电路的话有没有其他解决的方案呢,我试过MAX913,TL3116不用滞回的话效果都不理想

网友A:
这个对布线是有一定要求的,另外还需注意LE的使用,具体见数据手册。

网友B:
我用MAX901也有这个问题。总是震荡。我是AD603+AD603+MAX901这么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