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保险丝一定要串在火线吗?串在零线行不?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网友A:
原理上可行。但出于安全的考虑,要求串在火线上。

楼主:
原理上可行。但出于安全的考虑,要求串在火线上。
引用 网友A:

请问awey,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规范和标准?

网友B:
re LZ:

保险丝必须接入火线(相线),这样才能在熔断时断开火线,否则无安全可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道理是明白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个规定的来源。
另外,一些电器电源插头只有两齿,火线零线是随机的,这时保险丝也没所谓接哪端了。

网友B:
to 5L:

两眼插头的电器一般都是小型家电,多为塑料机壳而无金属外露。因此不分相零线,保险丝可以随便串(可能通常都无需,如电吹风)。但铁壳或有金属外露的电器,电源插头必须是三眼的(包含地线)。如此,相零线是确定无疑的。

网友C:
金属壳设备不是靠保险丝保护人生安全,而是靠双绝缘

网友D:
这是安规

网友E:
必须串在火线上

网友F:
你做的是产品,不是实验样机。
所以必须放火线上。

楼主:
我知道是必需要串在火线上,但不能我说了就算,我需要找到个这说法的依据。

网友G:
依据就是电气设计规范

网友C:
看是什么电子产品了, 两眼的插头,反着插的机会是一半. 接那儿都一样, 三眼的可以正规一点. 老实接火线上吧. 老家做房子,俺特意交待, 一定要埋地线, 三眼插座别接错, NND, 老了不想去返工

网友H:
出于安全必须串在火线上。并且同时在火线零线上都串保险管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是零线的保险管断开,而火线的保险管没有烧断,则可能出现人判断设备已断电从而接触设备发生触电。

网友I:
主要是零线不能断开,不然设备电压会升高。

网友J:
因为对人身有危害的是火线,如果火线接地的话,电流会很大,可能造成电路很大的损坏,所紧急情况下,保险丝可能切断电路,保证安全,但是接在零线上是不能完全保护电路的

网友K:
这个跟为什么开关要接在火线上是一样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