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讯问题,通过USB接口?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例子有很多,搜一下吧

网友B:
有两种方法,需要高速通讯的话,用原生USB终端芯片,STM32中有些型号就已经有集成,还可以用软件模拟,简单的方法是加一片USB-串口桥片,通过MCU的串口通讯即可,MCU部份与USB完全无关,桥片在PC上将虚拟出一个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