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库文件放置

楼主(2011-03-28):
基于群星Cortex-M3的μCOS-II移植模板的
intDisAll
    CPSID I ;使能所有优先级的中断
    BX LR
出现了如下窗口:

IarIdePM
---------------------------
Could not find the source file: "C:\cygwin\home\bkircher\sandbox\DriverLib\build\DriverLib.PDL-LM3S\DriverLib.test\src\sysctl.c"

Would you like to locate it yourself?
---------------------------
是(Y)   否(N)
---------------------------
本人驱动库已装,电脑上也没有这个路径,这个问题直接导致中断出错,求高手指点,不甚感激!!!

网友A:
是不是得在编译器底下设置下啊?

楼主:
哦,正在重新建工程,貌似是那个地方设置错了吧

楼主:
这是驱动库文件问题,必须换掉才能解决。建议看看这篇**,重新安装软件后就会解决:IAR+LM LINK+驱动库”安装使用快速入门http://www.zlgmcu.com/luminary/exploitation_guide.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