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变压器人体触电问题请教

楼主(2011-03-28):
各位大侠,我公司有个小型的隔离变压器,110VAC-110VAC,50VA,用来隔离变频器对电线通电检测设备(简称通电机)的干扰,效果很好。这个通电机静态功率很小,只有6.6W,电流是0.06A,里面电路的电源是使用铭纬的15W开关电源,但是通电机检测到电线导通合格的时候会驱动一个电磁阀去打印上一个合格的标志,电磁阀直接接到这个110VAC变压器上的,当电磁阀吸合动作的那几百毫秒,整个变压器的电流可以达到0.18A。

现在的问题是隔离变压器,隔离后人触摸变压器次级的任何一个接点都不会触电,但是如果同时触摸次级的两端就会人体触电短路,次级端又不可以接漏电开关,通电机是在车间给工人使用的,这样人体可能会有人体触电短路的问题,这样就危险了。我也想不到什么办法了,现在我想到的是把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做小,做到给通电机刚好够用,如果人体短路了,用人体把变压器的电压拉下来(当然这个电压和电流还是超过了人体的安全值),这样好像相对安全点。

名位还有没有更好的措施解决掉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现在我想到的是把隔离变压器的功率做小,做到给通电机刚好够用,如果人体短路了,用人体把变压器的电压拉下来(当然这个电压和电流还是超过了人体的安全值)”

这当然不可以,既然都已经知道对人体有危险。没事为何要去摸电呢?

要安全,必须把电压降下来,降到安全电压范围内。

网友B:
"如果同时触摸次级的两端就会人体触电短路"

不知道我看错了没有

楼主:
TO HWM
首先电压是没办法降,因为现在这个通电机的设计一定要求110VAC。
第二,我们设计和工程人员是知道触摸两边是有危险,但是车间的工人不懂啊,所以才会想防止普通工人触电,除了机械结构加强密封,我想不到有什么电气上可以做的措施了。
希望各位经验人士多多指教。

网友C:
加标签,做好安全培训才是正道。

你非要同时触摸两极,和几瓦的设备正常功率根本没法区别,而这个功率作用到人体的话任何人都能电死了

网友A:
to 4L:

设计时就要考虑安全(参考安规)。若工人不懂,可以帖上标签警示,通常强电部分都有此规定。

要完全杜绝触电危险,只有采用安全低压,参考医疗器械的做法和规定。

网友D:
检测输出的负载的感性多大,如果是纯电阻负载,则关电。

网友E:
你可以用36V的电磁铁。

网友F:
没见过36v的电烙铁

网友G:
以上的办法都可取,再者   可以考虑是否能加触摸功能?一接触就断电?

网友H:
加装一个安全光栅,当人走到哪里,手到达危险区域的时候,安全光栅动作报警,同时切断变压器电源,这样就安全了,

网友I:
两个电极绝缘其中一个不就行了么?摸了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