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通讯问题,通过USB接口?

楼主(2011-03-28):
有谁做个STM32通过USB接口与PC机通讯的例子,或者一些相关文件,链接,方法步骤。

回复者有分,谢谢!

楼主:
真冷清呀

网友A:
USB不同于USART

USB除了物理层的通信协议是统一的外,在数据层的协议根据不同的应用各有不同,不存在一种例程可以被称为USB与PC通信的例程。

只有根据不同的协议,提供的不同的USB通信例程,比如HID协议的鼠标例程,VCP协议的虚拟串口例程,MASS STORAGE协议的U盘例程等等。这些例程都可以在ST的网站上下载。

网友B:
给你上传一些USB学习资料。希望能帮助你,学习 STM32 USB外设的时候,两个前提:

1. 了解 USB协议
2. 了解 STM32 USB模块的工作方式及寄存器。

对USB 协议层的深层分析.pdf

网友C:
结贴了吗

楼主:
谢谢四楼 等一天就结贴!

网友D(2011-05-07):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stm32 usb 能不能一起研究探讨啊
qq:541625212

网友E(2013-02-28):
stm32-HOST不知道该怎么搞呢

网友F(2014-05-04):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最近也在做stm32 usb 能不能一起研究探讨啊
qq:541625212

我也刚接触stm32 USB 通信,我想做stm32 USB口与PC通信,请问你有这方面例程吗,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接触stm32 USB 通信,我想做stm32 USB口与PC通信,请问你有这方面例程吗,谢谢 ...

请看置顶帖:L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请看置顶帖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