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内部上拉电阻如何测试?

楼主(2011-03-28):
RT,芯片的内部上拉电阻要如何去测试呢?

楼主:
就是如何测试大小呢????

网友A:
re LZ:

直接对地短路测电流。但多数IC内的“上拉电阻”并不是纯电阻,一般启始是强拉而后是弱拉。

网友B:
如果是MCU,先要设置为I/O口为INPUT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