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困惑的我很久很久!!

楼主:
一个求等效电阻的一般问题:
四个点(或更多),其中每两个点之间用导线连着一个阻值已知的电阻,求任意两点间的等效电阻

附:
1. 这个问题可能没什么价值,因为电阻可以通过测量很容易得到
2. 在一般的电路分析软件(protel,orcad)中,像这种问题应该能用软件自动算出了,不知它采用什么方法算出的
3. 这个问题是我在高中时,看到有好多通过把部分电路串联、或并联逐步简化电路的办法,解决等效电阻的问题,但我经过考虑还有存在这种不能用串联、或并联简化的电路(可能我的想法错误),然后就抽象出这个一般问题
4. 对于这种问题,是否串联、和并联的公式不够用

楼主(2011-03-28):
一个求等效电阻的一般问题:
四个点(或更多),其中任意两个点之间用导线连着一个阻值已知的电阻,求任意两点间的等效电阻

是“任意两个点间"都有电阻连着

网友A:
re LZ:

《电路》里面有个星形和三角形电阻的等效关系。有了这个,估计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楼主:
看来我对电路还有很多基本原理需要补充!!

网友B:
此问题对我来说,是“黑箱上有N端子,黑箱内端子之间联接有N个电阻”。在箱外当然可以测量出各端子之间的电阻值,求箱内各电阻数值。
当N=3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N>3时,是否有唯一解?

楼主:
“maychang 此问题对我来说,是“黑箱上有N端子,黑箱内端子之间联接有N个电阻”。在箱外当然可以测量出各端子之间的电阻值,求箱内各电阻数值。当N=3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N>3时,是否有唯一解?”
我提到那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吧?应该是“ ”

楼主:
“maychang 此问题对我来说,是“黑箱上有N端子,黑箱内端子之间联接有N个电阻”。在箱外当然可以测量出各端子之间的电阻值,求箱内各电阻数值。当N=3时这个问题很简单。但N>3时,是否有唯一解?”
我提到那个问题不是这样的吧?应该是
黑箱上有N端子,黑箱内“任意”两个端子之间都有一个阻值已知的电阻,总共有1+2+...+(N-1)个电阻
因为各个电阻的阻值都是事先“确定”的,所以N为任何值时,等效电阻都是确定的

楼主:
举个例子

楼主:
在发个图

网友A:
to 11L:

就针对这个N=4的情况,先看A到D的电阻。可以发现,只要经过一次三角转星形的变换(AB、AC和BC间的电阻),电路就可以方便地利用简单的串并联方法算得A-D点间的电阻。

网友C:
电路没问题 电路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2013-06-21):
学了半年的,该做个了断了,
到底什么是电路分析的“原始定律”
1. 欧姆定律
2. 基尔霍夫电压定律
3.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定律?他们能不能解决所有电路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