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2G516出厂的IAP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2011-03-28):
用官网上的例程没好用,怀疑是地址不对,试着改了几个,没成功。麻烦熟悉的告诉下。谢了先!

网友A:
MPC82G516 出厂标准IAP设置,应该是3KB F000h~FBFFh。
1# mcuatmel

楼主:
可我用例程没好用啊,我以前用82E52的,一下子就好用了。
F000-FBBB应该是ISP的,好像这两个不通用吧。我感觉应该是小于F000的一个地址。

网友A:
如果F000~FBFF 区域IAP无法使用,有可能IAP配置已经经过重新配置,与出厂原始设置不同,请将芯片重新配置为出厂设置或是与笙泉技术支持人员联系!
3# mcuatmel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