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一直UCOS,程序在OS_TaskIdle函数中出不来

楼主(2011-03-28):
各位大侠,我移植了UCOS到STM32F103C8-PKT这块板子上。就是简单的点亮LED灯,但是debug的时候,程序就一直在OS_TaskIdle的函数中出不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是我OSTaskCreateExt不正确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楼主:
各位牛人能不能指点一下哦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是贴一下你的关键代码吧,这样一句话实在没办法看!

网友C:
呵呵

你是从uc/os官方网站下的吧?

作者估计在一个地方设置宏变量,中断过多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C:
是这个公司的故意所为,让盗版既能觉得好用,但是又让系统不能过于中断频繁。结果一些复杂应用会出问题

网友D:
我最近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共勉~~~

网友E(2012-08-08):
看看定时器被关了没有。

网友F(2013-03-31):
我的程序也是在IDLE这个空任务里面跑非了,昨天跑得好的,今天在上面改了点东西就飞了

网友G:
函数没有问题,操作系统在线仿真,也就这样。。我也遇到过和楼主一样的困惑,想看看Ucos的运行过程,若楼主找到什么好办法,分享一下。。。
ucos进入多任务运行期间,运行的好像是操作系统的内核,通信,调度,貌似用仿真器看不了。。。。
期待高手指点,学习一下。。。:handshake

网友H(2014-06-01):
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我今天也是在空闲任务中跑飞了。
写了两个任务,断点调试可以进入两个任务,但是只能进入一次,运行过一次之后就永远的留在了空闲任务中,求指教啊

网友I:
o(╯□╰)o出不来的可能性很多啊:
添加的程序有问题
高优先级的任务得不到调度
把创建任务的代码和任务处理的函数贴出来看看

网友J(2015-07-05):
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进空闲任务,刚找到原因了,我的是优先级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K(2016-03-02):
我的只能进入一次,最后的原因竟然的优化级别太高了,改成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