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LPC1114用LPCXpreeso开发怎么把程序下载到目标中

楼主(2011-03-28):
我现在用的LPC1114的片子。刚接触ARM核的芯片,用LPCXpresso开发环境,资料上全是说的用JTAG进行调试的,不知道怎么把程序下载到目标机上,请会的教一下。要用什么软件及具体操作。谢谢

网友A:
用的编译器是IAR吗?如果是的话,直接点debugger就可以了

网友B:
同楼上意见

网友C:
我也发现这个下载不下去。不知在哪里可以选CK100仿真工具。另外,我有一个JLINK仿真器,如何在LPCX中使用它?

网友D:
是啊,点debugger不行吗?

网友C:
点debug当然不行了。因为用什么仿真器总要在某个地方指明吧。例如我用jlink仿真器。我估计用NXP公司配的哪块板(网上有图)估计直接点debug就可以了。

归根到底是想问一下,在LPCXpress中,如果我用某一仿真器,例如JLINK 我该在什么地方将仿真器设置为JLINK呢?

希懂的或用过的朋友不吝指教。

网友C:
我将此问题发到LPCxpresso官方支持,从LPCxpresso得到的答案是LPCxpresso不支持其它的ARM仿真器。它只支持它自已的NXP板子。有一句话叫“作萤自缚”就很形象说明它。最后这个LPCxpresso肯定会死掉。就象苹果的MAC电脑一样,由于它不开放最后只好去做手机。而IBM开放所以造就了一代人人必备的PC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