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践经验者帮忙解决继电器干扰问题

楼主(2011-03-28):
单片机用的89S52,控制继电器开合,继电器输出端接了发热元件(如 电炉丝)。现在的问题是,继电器没有接负载的时候一切正常,接上电炉丝后,在继电器开合瞬间单片机会有复位情况。 在网上差了很多资料,说要有RC消弧电路,还有续流二极管,都接上了,还是没有根除这个问题。(继电器和单片机公用5V电源)

目前用的 图1

如果用 图2 会有改善吗?

楼主:
由于实际空间限制,没法用双电源,光耦隔离。 只能共用一个电源了

网友A:
我用过图二的电路,应该管用。
在继电器动作时能够吸收电弧。

网友B:
真是无语了
RC消弧要接在触头端的

楼主:
哪个触头? 那不是触点吗? 还一个触点是悬空的,难道要接在2   3上面吗?   网上很多人都说 接在 触点上,但是到底是哪两个点始终没人说清楚过。

网友C:
应该把电容并在线圈上!

网友D:
图2没有错啊,如果还是有干扰应该考虑5V电源在继电器工作时受到的干扰。。没办法只能将5V隔离

网友E:
额  感觉楼主在5楼的接法  是不是  继电器根本就没用了呀   灯一直都会亮的   C1、R3、L1、B1都形成回路了  不知道这样说对不???

网友B:
5L的图是对的

网友F:
必须用双电源,否则无法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G:
我用楼主的电路用继电器控制二根加热管,,二年了没有出过问题。我的思路是继电器等元件远离51单片机。

网友H:
说实话,没看懂LZ画的东西,你的继电器是5V还是12V的,输出是强电还是弱电,能不能表示清楚
proteus看得我都头大,12V跟220V怎么搞一起的,就算是RC消弧也是在L N间的
麻烦把原理图继电器部分截出来看看,唉,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啊

楼主:
我昨天用了图2 的方法跑了8小时,还是复位了一次,我觉得是继电器的电源输入线路和单片机的电源输入混在一起了。

我想用上图这样的方法接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虽然说在物理连线上看好像隔开了,其实都在一条线路上。只不过被几个电容分开。

要说 继电器远离单片机。我看到很多人做的好几个继电器与单片机都在一张板子上。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干扰,实在不行我再把它们分开成两个板子。

楼主:
8楼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啊。电容隔直通交的话,会不会任何时候都有电流给 电炉丝呢? 只不过 这个电容很小,是0.01uF的。

楼主:
说实话,没看懂LZ画的东西,你的继电器是5V还是12V的,输出是强电还是弱电,能不能表示清楚
proteus看得我都头大,12V跟220V怎么搞一起的,就算是RC消弧也是在L N间的
麻烦把原理图继电器部分截出来看看,唉,都不知 ...
引用 网友H:

继电器用的是 5V 的,和单片机同用5V电源。 继电器输出 接220交流,控制加热器件开关。
你说的rc 消弧 接LN  到底是哪两个点呢? 继电器 是 5个 脚的那种。

网友I:
看来抗干扰性设计还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J:
楼主PCB布局是怎样的,特别继电器部分供电,继电器电源是在末端还是电源输出端附近?

网友K:
RC灭弧主要是针对感性负载的吧,不知道你为什么连接加热棒也会复位,告诉你一个办法,不管你的PCB布局怎么样,用飞线把复位电路的电源端和单片机得电源连起来。再试试会不会复位。

网友L:
唉,费那么大劲。设计器件的人不会让用户工程师费那么大劲考虑加这个电容,加那个续流二极管;甚至PCB布局和继电器位置。——这是二十年前的设计方法。其实加什么都不是十分可靠,加的阻容什么的以后坏了怎么办?换?单片机已经被继电器干扰,程序早乱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了。

     现在的新器件,用光电可控硅!还有一种叫什么忘了?光电固件(模块)?反正意思就是单片机弱电5V与220强电负载之间只有光驱动,还怕什么电磁干扰?1万5千伏,打雷都不怕。成本比继电器还低。坏了也不影响单片机程序正常运行。

、、

网友K: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固态继电器吗?成本比继电器低?不见得吧,那个东西稍微好点的很贵啊。

网友L:
2A的每只一元,贵吗?一只发光管加一只可控硅封装。继电器里面的线圈,还有磁芯,谁的成本高?

如果一定要说继电器0.50 一只,便宜5毛。 没事,我送100只固态继电器给设计中考虑5毛成本而不在乎可靠性的工程师。

、、

网友K:
2A的没用过,估计这种大功率器件的话2A应该不敢用的,5A的好像要:L将近10块吧。要不就是我被人黑了。:L用过好点的10A的要50块。

网友L:
10A?  2000瓦的负载。继电器要用多大?10A的感性负载,触点火花可能不好消弧了。

10A的可控硅是小玩意,用几毛钱的光电三极管驱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L:
固态继电器SSR价格参考: 10A—10元,20A—20元,40A—40元。

照此推   100A—100元?单片机控制20千瓦的交流负载?用继电器可万万不行。

网友K:
:L这种大功率的器件,余量应该放大点的。不可能10A你就接10A的东西啊,这种大功率的东西经常会有过流等等的情况发生。

网友K:
还要考虑质量问题。便宜的谨慎用之

网友J:
固态继电器的成本还是比较贵的,在我理解中固态继电器应该是在可控硅模块中加入了过零触发电路。

网友J:
固态继电器SSR价格参考: 10A—10元,20A—20元,40A—40元。

照此推   100A—100元?单片机控制20千瓦的交流负载?用继电器可万万不行。

引用 网友L:

100A的需要100元以上,可控硅都要105以上了。

网友M:
弄个12V的继电器,5V由7805产生。

网友N:
复位电路没加抗干扰?

网友O:
光耦最easy

网友K:
光耦能不能解决你试过吗?一切以实践为准

网友P:
我用固态继电器是ASO242,直接进口的。国内的不了解,不敢用。

楼主:
请问抗干扰的 复位电路 是什么样的?

网友Q:
慢慢学习 慢慢领悟

网友R:
CPU回路中千万不要并联大功率元件,尤其是线圈,继电器,
否则瞬态压降很容易搞死CPU的。
这是一个基本设计守则,可惜很多人往往忽略这一点。
正确的做法是,继电器的电源采用出硅桥整流后的电压,例如7805输入端的电压,再加以适当的限流电阻。
而CPU用的是7805输出的电压,
或者直接采用固态继电器分开。
我以前做过很多类似项目就是用这个方法,从未失手。
脑供血一定要充足,绝对不能受四肢供血的冲击,否则就会“脑缺血”了。

解释很好很强大
很形象

网友J:
LS的很正确,大功率元器件要尽量靠近电源端,不能把大功率元器件放在电源的末端。

网友S:
以前做电饭锅电磁炉之类的,似乎没发现这种现象。

楼主:
37楼这个思路很好。我之前也想过这样。这样做就好比是双电源了。

我看了8050耐受电压40V呢,我的7805输入端的电压时9.2V。所以直接上了。没有限流电阻。之前放了个50欧姆电阻,继电器没有动作,后来去掉了就好了。

但是这个方法还有待检验。等我检验24小时候上来给大家汇报结果。

网友N:
加一0.01微法C试试?

网友N:
37楼正解!串接2级管后加大电容滤波。供电给cpu?

网友T:
兄台,建议你把8050改用9013的话就可以去掉二极管了。另外你想消弧的话你可以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端增加一个220uF/400V的电容就可以了,另外你得把PCB板改下,把继电器的常开点和公共端画成S形状就可以与前面我说的电容一起起到LC滤波消弧作用了

网友U:
我们注意一下楼主的描述,“在没有加电热丝负载的时候,可控硅动作是不死的”,那么说明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初级这边的,楼主应该研究一下,是否是触点拉弧之类造成了单片机复位。你试着减小加热丝的负载,看是否仍然有现象出现再来判断。

网友V:
37楼正解!

网友W:
楼主:你的负载是多大呢?

网友X(2012-04-26):
继电器带负载动作的时候,检查一下5V电压的变化

网友Y: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Z:
有两种终极办法:
1、换单片机;
2、换继电器;
3、重新布板;

网友AA:
这种电路如果继电器在PCB上,触点打火产生的电磁干扰够单片机喝一壶的了

网友AB(2013-03-12):
你好 我有类似的经历
请把三极管基极用光耦隔离看看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C(2013-11-27):
同意37楼

网友AD:
一般切换电炉丝要采用可控硅,成本低,使用电磁继电器寿命有限,同时电路中灭弧电容1nF,太小了,取不了用。

网友AE:
单片机的电源进行限压(TVS),外加磁阻,还有在复位脚加强滤波。

网友AF(2016-02-16):
引用 楼主:
由于实际空间限制,没法用双电源,光耦隔离。 只能共用一个电源了

对,就算输出用了光耦隔离,在一块电路板上,光耦输入输出端用的是同一个电源,还有隔离的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