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感发出声音的原理

楼主(2011-03-28):
经常看见资料上说 开关电源电感发出声音啊,变压器发出声音啊,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感发出声音的呢,它的发声原理是怎么样呢
搞了电子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深究这个问题,今天特意发帖,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A:
re LZ:

这简单,交变电磁场(主要是磁场)会对线圈和磁芯产生交变力。若电感(或变压器)机械结构有松动的话,就会发生机械振荡,发出声音来。

楼主:
似乎很多结构做得很牢靠的 也照样发出声音来啊
比如磁饱和,通过大电流的时候尤其容易发出声音来

网友A:
无间隙但也可以有形变,所以还是会有一定量的机械振动。大电流时(也可能磁饱和)磁场随之增强,自然由磁力所形成的机械振动也变大了,反映在声音上就是变响了。

网友B:
构成电感(变压器)的铁心、铜线和绝缘材料等不是刚体。

网友C:
还有磁材本身的磁致伸缩效应

网友C:
磁性材料本身一定会产手机械振动而发出声波,好在一般都工作在超音频,人耳听不到。
当控制环不稳定产生振荡,包络线落在可闻频率范围,那人就听到了

楼主:
那各位说的机械振动都是有磁力引起的吗,不知道这个磁力具体是如何产生作用的
似乎一般电感的磁环和绕线的材料铜,都不具有被磁铁吸引的特性吧
那是不是说,只是绕线之间互相吸引引起的振动呢

网友A:
to 8L:

绕线材料确实是铜,静磁对无电流的铜线确实也无作用力,但电感(或变压器)中的导线是有电流的,而磁场也是交变的。所以会对导线产生一定作用力。

网友B:
绕线之间作用力是一方面,铁心的磁致伸缩是另一方面。
以上是两个主要因素。其它还有:铁心气隙的变化,结构件的振动……等等。

楼主:
TO 9L ,是的,因为有公式F=BIL,
一般一个电感中的绕线应该都是平行绕的吧
那么 根据两段通电直导线放在一起,电流相同有吸引作用,
电流相反应该是互相排斥,那么电感中的电流应该是一直保持同一个方向对吧
也就是说是一直处于互相吸引的状态吧.顶多就是吸引力一会大,一会小,
这样的确是能引起振动.
我这样理解 不知道能对几分.

网友D:
当振荡频率落在声频范围的时候,耳朵就听见了。

网友E:
交变电流产生磁场,磁场相互作用产生机械振动。产生声音。变压器电感器件完成后放入绝缘漆种浸泡。干后线圈粘在一起。减少振动,噪音会改善。

网友F:
流过的电流有音频分量。

网友G:
1,内因是磁致伸缩效应
2,外因是交变磁场

彭建学  上海

网友H:
从声音的产生原理看来,应该是产生了振动吧。电子产品中,一般只有有频率的东西会发出声音。比如交流或频率电路。

网友I:
呵呵,俺前几天按图做了一个ACDC,定制的高频变压器装上后也有小的高频噪声,想办法避开音频频率即可

网友J:
磁体形变。

网友K:
跟电感的电容有关系不?

网友:
前面已经说过了,个人觉得是在交变磁场中通电导体受到磁场力的作用,出现了机械振动,从而发出声音,至于有大侠说磁芯的发声原理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L:
磁致伸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