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的电源由电池改成交流电插头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网友A:
有一种这样的转换插头的

网友B:
就是自己加个电源适配器,想简单就买个手机充电器来改。

网友C:
先确定电池电压是多少以及收音机的工作电流有多大,电池电压由电池节数确定,工作电流可以看说明书或实际测量,然后做个相同输出电压的稳压电源,根据工作电压和电流可以算出变压器需要的功率,可大不可小,输入电压根据实际工作电压再留取3-5V的余量,电路根据变压器的输出绕组类型用桥式或全部整流,再用数百至数千微法的电解电容做滤波,之后是稳压电路,可用LM317做,调节输出电压到需要的数值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额,感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