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输出信号是双极性的DDS芯片?

楼主(2011-03-28):
本人系统现在使用的是AD9835做信号源(50Hz),但是最后输出不能有直流信号,所以在中间用了电容器(10uF)隔直流,输出受电容器的温度特性影响比较大,要想避免电容器的温漂影响只有使用没有直流的信号源。

网友A(2013-01-08):
应该有两路输出吧?
将两路输出做差分输出
就把直流量给抵消了。

网友B:
楼上,能否给个电路图啊?简要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B:
我倒是找到了几种单极性转双极性的办法,特别针对于信号中直流电平不确定、直流电平会变化、信号幅值会变化:
1、高通滤波电路
2、直流伺服电路
3、变压器
但是这几种电路都不完美,不是信号失真比较大就是有时间延迟,不知道那位能提出更好的办法

网友A:
cyanfeel.taobao.com
参考我的ad9851做的dds

网友C:
方法很多呀。

1:变压器,
2:运放、
3:电容都行。
根据你的具体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