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usbd12使用0xfd读ID号为0x0000?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网友A:
照着PDIUSBD12芯片的读写时序来编写相应的函数应该就没问题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我按照圈圈的那个程序编的,按道理是可以读取到的,可就是为0x0000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d12的晶振已经用示波器测过,输出端的周期大概是0.16us,这应该没问题吧?A0是与单片机的P3_4相连,圈圈程序里的是P3_5,这个也改过来,D0至D8与单片机P0口连接也正常,有上拉电阻,在keil3中仿真是0xfdfd,可下载到板子里怎么是0x0000呢?跪求指点啊!!!

网友B(2013-10-15):
同样的悲剧,你解决没有?我只有晶振的频率不同,我用的11.0592M的晶振,这个有影响么?

网友C:
是0x1012,我也是照着写,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0x1012,我也是照着写,没问题

我和楼主问题一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和楼主问题一样,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你用的是什么STC的单片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STC的单片机吗?

对啊,我用的STC89C52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我用的STC89C52

哦,对了,写的后面要加那句,P0=0xff,设置成输入状态,要不然读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对了,写的后面要加那句,P0=0xff,设置成输入状态,要不然读不出来

用C写的啊,编译器会自动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C(2013-12-05):
引用 网友B:
用C写的啊,编译器会自动解决这个问题啊,

试试就知道C会不会帮你解决了

网友D(2015-05-26):
能具体说下P0=0xff加在哪句后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