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表贴器件离板边间距不够,如何解决?

楼主(2011-03-28):
如题,单面混装板,表贴为主,生产工艺说器件离板边间距不小于5mm,避免切割时伤到元器件,现由于板子尺寸限制,只能做到3mm,请问可以通过加工艺边解决么?

网友A:
可以在工艺边上开槽

网友B:
如楼上所言,做PCB板子的时候做工艺边,3MM的边距其实也不会存在生产工艺上的可能,可以不予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请问这个槽怎么开啊?另外,工艺边是加在间距过小的边上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对表贴生产工艺不太了解?请问因为我的板子尺寸固定,所加工艺边最终还是得切割掉,那样的话切割工艺边时不是依然存在伤到元器件的可能性么?

网友B:
一般在小板子上多加工艺边,就是为了生产,跟表贴,插件没有多大的关系,是为了生产时在生产线上移动。
至于开槽,PCB都会默认的,只要你在原来的PCB板上两边都加各5MM的边。并在工艺边上加上MARK点。

楼主:
谢谢,你说得这个是拼板时用的工艺边吧,方便夹具夹住板子在流水线上作业用的?但是我的板子不需要拼板啊,只是想问下能不能通过增加工艺边解决器件离板边间距偏小的问题?

网友B:
可以啊,如果不影响生产,和安装,你可以忽略它。

网友B:
如题,单面混装板,表贴为主,生产工艺说器件离板边间距不小于5mm, 这个只是经验建议值,不是硬规,所以如果没有影响到实际产品的生产,安装是可以忽略的,真这样离板边间距不小于5mm,很多MP3.MP4等等之类的都没法做了。

网友C:
靠板边近的地方做PCB连板的时候镂空就好了,到时候不要用机器切,手掰就好

网友D:
相加工艺边直接和PCB厂商说一声就可以给加了,不必自己画上,拼板也是和厂商说一声,他们就给你加

网友E:
如果不做拼板,你要工艺边干什么?

:D救助PCB板厂吗?

如果是拼板出现的情况,你可以在6楼的第二个附图上,把工艺边开成点连接方式的,没有必要让整个工艺边和PCB完全连在一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