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電池電量計電路

楼主(2011-03-28):
此電路為測試電池電量(如電池電量在1.2V左右LED不亮,在1.5VLED就亮)請問該電路是否能正常升壓工作?謝謝!

网友A:
可以。
发光管两端电压是电池电压加上电感两端电压,电感两端是高频交流电压,由两支三极管振荡产生。故发光管两端电压在振荡的一个周期内,部分时间低于电池电压,部分时间高于电池电压。

网友B:
能升压,但是不知道具体参数怎么去计算。还有电池1.2V和1.5V怎么去判断?1.2V-1.5V之间是亮还是不亮?

楼主:
謝謝了,剛做了個實驗電池電壓在0.8V以上LED就可以亮了,如果我要1.2V就亮,請問要改那個參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