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51 TINY仿真和烧片奇怪问题

楼主(2011-03-28):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求使用RTX51 TINY。仿真时一切都好,但只要一烧片就出问题。发现程序总是不停的运行任务0(第一个创建的任务),我用AT89C51的片子。

以下为主程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rtx51tny.h>

#define TASK_INIT        0
#define TASK_KEYSCAN        1

sbit led_green = P1^0;
sbit led_blue = P1^1;
sbit led_red = P1^2;

void task_init(void) _task_ TASK_INIT
{
    led_green = 0;
    led_blue = 0;
    led_red = 0;
    os_wait2(K_TMO, 10);
    led_red = 1;
    os_wait2(K_TMO, 10);
    led_red = 0;

    os_create_task(TASK_KEYSCAN);

    os_delete_task(TASK_INIT);
}

void key_scan(void) _task_ TASK_KEYSCAN
{
    while(1)
    {
        os_wait2(K_TMO, 20);
        led_green = !led_green;
    }

}

网友A:
这里程序没有问题
把整个项目打包我帮你检查一下

楼主:
好的 你的邮箱?

网友A:
你就挂在这里

楼主:
那个test.rar就是 是keil9的工程

网友A:
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可能是KEIL新版本的问题,建议改成UV3的版本试试

楼主:
好的 我试试看

网友A:
好久没有用这个了,差点忘了
配置文件下面修改成这样即可
RAMTOP                EQU        07FH        ; default is address (256-1)

楼主:
还真是因为栈的问题,谢谢ayb_ice。
:)

网友B:
这种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