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fr 移位疑问

楼主(2011-03-28):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void delay();
  •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_crol_(P0,1);
      delay();

    }
    }
  • void delay()   //延时50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73;b>0;b--)
            for(a=143;a>0;a--);
    }

上述中的P0是sfr类型变量

初始为1111 1110 然后每次左移一位 最左边移位1是不是溢出

然后直接MOD255成为1 然后就成为1111 1101

楼主:
等待有心人士回答啊~!~

网友A:
_crol_(P0,1);

影响中是左环移一位(那个参数1表示移位数)。环移则是环形移位,溢出的位会补入移入的那个位。

网友B:
这是循环左移,最高位补在最低位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人士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