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013 GPIF 模式偶尔丢数据问题

楼主(2011-03-28):
pi, gp, tc, FIFO
ep2in  1024*4
  每512byts自动打包
TCXpire设置为1024byets

问题是每当内部fifo满时或者TCXpire跳转的时候丢一个数据,不知道问题在哪?

望有经验的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读数据的时候把目标地址指向实际地址的前一个字节(字)地址,即,实际数据放在0x8000,就把起始地址设为0x7FFF,或者就把数据放在0x8001,从0x8000读好了。

楼主:
读数据的时候把目标地址指向实际地址的前一个字节(字)地址,即,实际数据放在0x8000,就把起始地址设为0x7FFF,或者就把数据放在0x8001,从0x8000读好了。 ...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我是FPGA+68013-56pin,没有addr可以操作,能否说具体点怎么操作?

用逻辑分析仪看,好像是GPIF多给了一个时能给FPGA  FIFO,但是68013又没有读到这个多给的使能的数据,很是奇怪,本想用计数器补上这个数据,但是好像没什么规律可循,
不知道做过的人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望指点,谢谢!~

楼主:
在线等高人指点啊~!

楼主:
类似于GPIF在给使能的时候多给了一个脉冲,导致丢了一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既然是发生在一个波形的末尾或者是下一个波形的开头,就要仔细确认一下FIFO读波形的前端和末尾怎么设置的。

感觉是波形错了。或者就是固件错。。

楼主:
怎么联系你,我把波形文件传给你看看,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网友A:
http://www.cypress.com/?rID=46029

你看看这个吧,有完整的例子。是3月11号新鲜出炉的,不得不对cypress赞一个,他的文档就是贴心。

我是GPIF接DSP,可能有差别。官网也有SLAVE FIFO接FPGA的例子。

网友B(2011-05-12):
我也是用DSP和68013连接 用的是DSP的HPI接口和68013GPIF

网友B:
现在有问题不能解决,寻求各位帮忙。Q1046671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