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定时器

楼主(2011-03-28):
我想做到:
1.两路输入脉冲信号,分别用TIM2/TIM3的输入捕获模式捕捉频率信息。
2.TIM2、3同时定时,要同步,方便记录两路输入脉冲变化发生的时间。

这个可以实现的么,或者谁给个例程或者讲解下输入捕获的具体原理也可以...

3Q.
  坐等

网友A:
可以实现

楼主:
谢谢, 但是又没有具体一点的说明或者例程。
是不是输入捕获用定时器的一个通道,然后定时用计数模式使用另外一个通道?同步的实现是不是其中一个定时器是另外一个定时器的预分频器?

还是果断求例程坐等.
谢谢众高人.

楼主:
别沉咯...  来个大大帮解决下吧

网友B:
其实, 我觉得用1个定时器足矣. 用一个定时器的两个捕获端口(最多可以4个端口呢),发生捕获时, 几下捕获的 CCR 值, 然后根据这个值, 去计算吧, 定时嘛, 也可以用溢出中断, 或者时间精度高和要设置灵活的话, 再取个通道来用做输出比较(中断).
定时同步有专门的手段, 不多说了, 看手册吧

楼主:
什么意思?
- -.
设计需要两个定时器做这个..
然后定时的话,时钟设置跟同步那块我不是很明白..看手册看的比较迷糊

网友C:
当然可以啦

楼主:
能不能给个初始化定时器的例程. 就我想做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