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Ping命令幕后过程及其返回信息分析

楼主(2011-03-28):
Ping”的幕后过程 我们以下面一个网络为例:有A、B、C、D四台机子,一台路由RA,子网掩码均为255.255.255.0,默认路由为192.168.0.1
1.在同一网段内
在主机A上运行“Ping 192.168.0.5”后,都发生了些什么呢? 首先,Ping命令会构建一个固定格式的ICMP请求数据包,然后由ICMP协议将这个数据包连同地址“192.168.0.5”一起交给IP层协议(和 ICMP一样,实际上是一组后台运行的进程),IP层协议将以地址“192.168.0.5”作为目的地址,本机IP地址作为源地址,加上一些其他的控制信息,构建一个IP数据包,并想办法得到192.168.0.5的MAC地址(物理地址,这是数据链路层协议构建数据链路层的传输单元——帧所必需的),以便交给数据链路层构建一个数据帧。关键就在这里,IP层协议通过机器B的IP地址和自己的子网掩码,发现它跟自己属同一网络,就直接在本网络内查找这台机器的MAC,如果以前两机有过通信,在A机的ARP缓存表应该有B机IP与其MAC的映射关系,如果没有,就发一个ARP请求广播,得到B机的MAC, 一并交给数据链路层。后者构建一个数据帧,目的地址是IP层传过来的物理地址,源地址则是本机的物理地址,还要附加上一些控制信息,依据以太网的介质访问规则,将它们传送出去。
主机B收到这个数据帧后,先检查它的目的地址,并和本机的物理地址对比,如符合,则接收;否则丢弃。接收后检查该数据帧,将IP数据包从帧中提取出来,交给本机的IP层协议。同样,IP层检查后,将有用的信息提取后交给ICMP协议,后者处理后,马上构建一个ICMP应答包,发送给主机A,其过程和主机A发送ICMP请求包到主机B一模一样。
2.不在同一网段内
在主机A上运行“Ping 192.168.1.4”后,开始跟上面一样,到了怎样得到MAC地址时,IP协议通过计算发现D机与自己不在同一网段内,就直接将交由路由处理,也就是将路由的MAC取过来,至于怎样得到路由的MAC,跟上面一样,先在ARP缓存表找,找不到就广播吧。路由得到这个数据帧后,再跟主机D进行联系,如果找不到,就向主机A返回一个超时的信息。
对Ping后返回信息的分析
1.Request timed out
这是大家经常碰到的提示信息,很多**中说这是对方机器置了过滤ICMP数据包,从上面工作过程来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至少有下几种情况。
(1) 对方已关机,或者网络上根本没有这个地址:比如在上图中主机A中PING 192.168.0.7 ,或者主机B关机了,在主机A中PING 192.168.0.5 都会得到超时的信息。
(2)对方与自己不在同一网段内,通过路由也无法找到对方,但有时对方确实是存在的,当然不存在也是返回超时的信息。
(3)对方确实存在,但设置了ICMP数据包过滤(比如防火墙设置)。
怎样知道对方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呢,可以用带参数 -a 的Ping命令探测对方,如果能得到对方的NETBIOS名称,则说明对方是存在的,是有防火墙设置,如果得不到,多半是对方不存在或关机,或不在同一网段内。
(4)错误设置IP地址
正常情况下,一台主机应该有一个网卡,一个IP地址,或多个网卡,多个IP地址(这些地址一定要处于不同的IP子网)。但如果一台电脑的“拨号网络适配器”(相当于一块软网卡)的TCP/IP设置中,设置了一个与网卡IP地址处于同一子网的IP地址,这样,在IP层协议看来,这台主机就有两个不同的接口处于同一网段内。当从这台主机Ping其他的机器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A.主机不知道将数据包发到哪个网络接口,因为有两个网络接口都连接在同一网段。
B.主机不知道用哪个地址作为数据包的源地址。因此,从这台主机去Ping其他机器,IP层协议会无法处理,超时后,Ping 就会给出一个“超时无应答”的错误信息提示。但从其他主机Ping这台主机时,请求包从特定的网卡来,ICMP只须简单地将目的、源地址互换,并更改一些标志即可,ICMP应答包能顺利发出,其他主机也就能成功Ping通这台机器了。

楼主:
2.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1) 对方与自己不在同一网段内,而自己又未设置默认的路由,比如上例中A机中不设定默认的路由,运行Ping 192.168.0.1.4就会出现“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2)网线出了故障
这里要说明一下“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和 “time out”的区别,如果所经过的路由器的路由表中具有到达目标的路由,而目标因为原因不可到达,这时候会出现“time out”,如果路由表中连到达目标的路由都没有,那就会出现“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3.Bad IP address
这个信息表示您可能没有连接到DNS服务器,所以无法解析这个IP地址,也可能是IP地址不存在。
4.Source quench received
这个信息比较特殊,它出现的机率很少。它表示对方或中途的服务器繁忙无法回应。
5.Unknown host——不知名主机
这种出错信息的意思是,该远程主机的名字不能被域名服务器(DNS)转换成IP地址。故障原因可能是域名服务器有故障,或者其名字不正确,或者网络管理员的系统与远程主机之间的通信线路有故障。
6.No answer——无响应
这种故障说明本地系统有一条通向中心主机的路由,但却接收不到它发给该中心主机的任何信息。故障原因可能是下列之一:中心主机没有工作;本地或中心主机网络配置不正确;本地或中心的路由器没有工作;通信线路有故障;中心主机存在路由选择问题。
7.Ping 127.0.0.1:127.0.0.1是本地循环地址
如果本地址无法Ping通,则表明本地机TCP/IP协议不能正常工作。
8.no rout to host:网卡工作不正常。
9.transmit failed,error code:10043网卡驱动不正常。
10.unknown host name:DNS配置不正确。
以上是我在“拼”(Ping)的过程中,总结的一些经验技巧,希望能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

网友A:
难啊,看不懂!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