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异常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楼主:
在网上 也看到很多朋友 和我出现一样的问题,都是正常模式下不能通信。

是问题太简单了  还是 这里没有高手。

郁闷啊

网友A:
你的 pclk1=8M ?

网友B:
我用STM32B 103的MCU 与TJA1040CAN通信?这句话如果不是说错的话就是关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 PCLK1=8M。没有问题啊,

因为发送引脚  没有波形,我现在不管接受。所以和波特率  也没具体关系,我是这样认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一个节点。我用STM8的时候,做CAN 的通信,一个节点,用示波器也是可以看到发送的波形的啊。而且我,用两个节点也做过,还是没有波形。

我很想知道,在环回模式一切都OK,在正常模式就出问题了,一般这样是硬件问题,
还是软件本身 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更正下, 我是用STM32做发送,TJA1040做CAN收发器。

只有一个节点。

网友D:
路过,建议参考一下神舟IV号STM32开发板的例程,这块板子上有两个CAN接口,官方网站论坛www.armjishu.com上可以下载到源码,建议楼主去看看,或许有所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TJA1040是 5V供电,在TJA1040的 RX引脚 处  上拉了 10K电阻到5V。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