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IAR下的文件结构请教

楼主(2011-03-28):
刚玩STM32,在IAR6.10.5下直接打开库下的工程例子:
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4.\Project\STM32F10x_StdPeriph_Template\EWARM\Project.eww 工程文件可以正常编译通过。

但我自己模仿库中的例子,建了个空的工程文件,指定了文件包含路径,选择了芯片型号,但编译一直提示: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Please select first the target STM32F10x device used in your application (in stm32f10x.h file)"
搞不懂怎么解决。

我的工程文件如下图:

网友A:
在stm32f10x.h 选择设备: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LD_VL */  /*!< STM32F10X_LD_VL: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define STM32F10X_HD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_VL */  /*!< STM32F10X_HD_VL: STM32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XL */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自己模仿建的工程编译无法通过,好多错误

网友C(2011-08-17):
哎,我用的3.5的库,里面的这个文件是锁定的改不了,哪位大神有办法吗?

网友D:
双击错误提示,就会显示出现错误提示的语句,看看这个语句和它的前后语句,很快就能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E(2011-09-16):
回复 网友C:
问题这么久了估计已经解决了吧,不过还是想说下,在options-C/C++ compiler-preprocessor 里的 Defined symbols 下输入: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MD
注意分两行 就可以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C:
问题这么久了估计已经解决了吧,不过还是想说下,在options-C/C++ compiler-preprocessor 里的 Defined symbols 下输入: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MD
注意分两行 就可以了 ...
引用 网友E:

是空两格吧。 分别用来使用conf.H 和 启动文件选择。

网友G(2015-09-08):
学习了,回头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