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波疑问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网友A:
恐怕不仅仅是电源纹波变大影响运放那么简单。
运放的输入端以及信号的来源都可能受到影响。

网友B:
楼主说的不叫纹波,叫干扰

楼主:
信号,输入端我实际测量了,还是可以的,但经过运放后测量的信号好和电源一样都会产生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