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很实用但很少人会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28):
为了缩小烧入单片机的程序大小,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把数据定义在eeprom里,但如果这个数据很大,如何直接生成eeprom文件烧入单片机?
比如,我详细地说下,我用的是STC宏晶的51单片机,假如我想让第一扇区(有512个字节)写入分别为0~512的值,我该如何编写生成这个eeprom文件,利用STC-ISP的软件第2个步骤“打开eeprom文件”,烧写进入单片机呢??

网友A:
可以放在flash里,用程序下到eeprom中,但不能每次都下,不然eeprom很快就完了。
在eeprom中做个标识,下载前先读这个标识,没有标识就烧,有了就不烧。

网友B:
eeprom中的数据是掉电不丢失的,你可以先写个程序把要写入的数据写入EEProm中,然后才下载你要下的程序,就可以读取EEPROM中的数据啦

网友C:
数据区的内容可单独编写一简单的程序,内容只有除头文件外只有定义为ROM区的一个数组,编译后及可得到一个HEX文件,将之烧录到MCU中即可,也可以用16进制编辑器直接编写生成BIN文件,然后烧录即可。

网友D:

为了缩小烧入单片机的程序大小,很多时候都会选择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把数据定义在eeprom里,但如果这个数据很大,如何直接生成eeprom文件烧入单片机?
比如,我详细地说下,我用的是STC宏晶的51单片机,假如我想让第一扇区(有512个字节)写入分别为0~512的值,我该如何编写生成这个eeprom文件,利用STC-ISP的软件第2个步骤“打开eeprom文件”,烧写进入单片机呢??

LZ问的好奇怪哦。
1、单片机很实用但很少人会的一个问题
能用单片机做设计的人多的很哦,你为什么说很少人会呢?
2、STC没有EEPROM哦,你可是大大的弄错了啊,你可能说的是FLASH ROM哦。
3、把数据放在FLASH空间里面也不能一定保证可以减小CODE的大小
4、你要向指定FLASH空间存入指定的数据,则首先你需要在程序中定义一个常量数组,数组长度就是你需要的数据表长度,数组元素就是你需要的数据,至于保存到指定空间,则需要你能看懂C编译器是如何连接目标文件的,并且能手工对目标文件进行连接。
另外,考虑到51的开头部分的地址可能是入口和中断向量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哦,别让你的代码是0和1的组合,而不能真正发挥它的灵魂,让它工作起来。。。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很少人会是指这个单独烧进eeprom的做法,单片机肯定是大把大把的人会
STC以前是没有eeprom的,这两年出的产品如11F系统已经内嵌了eeprom,所以在STC-ISP的烧写器上有个选项“打开eeprom文件”,其实我想问的就是这个打开选项如何使用
所以把字节占的容量放到eeprom里,就减少了code的容量占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个好办法,不过有没有人知道如何使用STC-ISP烧写软件里的步骤2:“打开eeprom文件”呢,或者是如何直接生成一个eeprom文件呢?
看其软件的意思就是可以直接写一个eeprom文件,通过这个软件烧写进去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我说的很少人会是指这个单独烧进eeprom的做法,单片机肯定是大把大把的人会
STC以前是没有eeprom的,这两年出的产品如11F系统已经内嵌了eeprom,所以在STC-ISP的烧写器上有个选项“打开eeprom文件”, ...
引用 楼主:

真的是EEPROM吗?

楼主: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说EEPROM就是指24C01那样的呢? 我一直认为,EEPROM (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意思是“电子擦除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凡是电可擦写的都是EEPROM。。。

90年代初,我用的EEPROM都是28脚的,32K,那时候,还木看到24Cxx。。。。

网友E: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说EEPROM就是指24C01那样的呢? 我一直认为,EEPROM (Electrically-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意思是“电子擦除式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凡是电可擦写的都是EEPROM。。。

90年代初 ...
引用 楼主:

电工一般认为EEPROM是单个字节可擦可写的,如果要整个扇区擦除的,一般定义为flash ROM

网友F:
放眼所有具相同功能的单片机,也只有STC敢将这个从FLASH ROM分出来的一个区出叫做EEPROM。

楼主:
电工一般认为EEPROM是单个字节可擦可写的,如果要整个扇区擦除的,一般定义为flash ROM
引用 网友E:

的确,一般的认知是EEPROM是单个字节可擦写的,但类似宏晶的EEPROM却只能整片扇区来删除,而又具有掉电不断数据的特征,个人觉得不能以这个标准来定义eeprom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谁说的,你去看看那些学习型的遥控,都要往eeropm里面烧写数据的。一些键值,都是预先烧好在eeprom里面的。普通的单片机产品不往EEPROM里面烧写数据,那是因为现在的单片机的flash都有那么大,没必要搞的那么麻烦。而遥控里面的单片机有的甚至是四位机,ROM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G:

的确,我就是用到了很多数据要存储在eeprom,
举个例子,单片机是16K的,但我的程序已经有16K,不能再额外写程序定字节,所以就想另外生成个eeprom单独烧进程序单片机里。
正如3楼所说,可以先写个程序文件烧好eeprom,再把自己的程序写进去。但更想的是方便点,直接烧eeprom文件

楼主:
放眼所有具相同功能的单片机,也只有STC敢将这个从FLASH ROM分出来的一个区出叫做EEPROM。
引用 网友F:

11楼看来对STC单片机有很深的了解,的确宏晶把flash rom分出一个区后叫eeprom,所以一擦除就要整个扇区一起擦,导致eeprom不像eeprom,flash不像flash

网友G:
回复 楼主:
既然eeprom都是flash画分的,你用eeprom不就跟用falsh一样的?
你16K的代码和16K的数据,加起来不还是要用32Kfalsh的单片机。还不如直接存在flash里面。

网友H:
中颖好像也是这样。有一块较小的扇区划出来,叫 类E2PROM。
没用过 STC 11F的,,看楼主的介绍,这E2PROM应该不属于单片机ROM范围内。是ROM外面的,那当然可以减少CODE代码。就像把数据放入外部的24存储器一样,减少占用ROM空间。

网友I:
楼主仔细看看STC软件中可以写入的

网友J:
STC的技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相当令人振奋!

网友E:
突然明白了,变相广告?

网友K:
初来乍到  看的有点晕

楼主:
回复 网友G:

eeprom虽然是flash划分出来的,但却具有一般eeprom的特性:不能存储程序,只能存储数据

楼主:
楼主仔细看看STC软件中可以写入的
引用 网友I:

就是这位兄弟剪切的这个图面,不过我的意思的确是用这个软件烧定eeprom文件的功能,但怎么编写这个功能所对应的eeprom文件

楼主:
中颖好像也是这样。有一块较小的扇区划出来,叫 类E2PROM。
没用过 STC 11F的,,看楼主的介绍,这E2PROM应该不属于单片机ROM范围内。是ROM外面的,那当然可以减少CODE代码。就像把数据放入外部的24存储器一样,减少 ...
引用 网友H:

说得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已经划分开来就不能放代码了,只能当外部存储器用

楼主:
突然明白了,变相广告?
引用 网友E:

哈哈……声明,我跟STC没一点点的关系

网友L:
FLASH  与EEPROM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读写次数差一个数量级的.

网友M:
我以前使用过STC的内部的EEPROM,但是,不是用软件下载的。
而是可以编程的读取,就像I2C一样。其实,datasheet中就介绍的很详细,LZ应该认真看看。

网友D:
FLASH和EEPROM到底有哪些差别就不讨论了。

过去讨论很多次了,STC如果喊出EEPROM的口号,那估计又开始骗人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M:

呵,的确可以,我用过,其实就是3楼的做法,只是我想下载下来就不用编程序那么麻烦。

楼主:
FLASH和EEPROM到底有哪些差别就不讨论了。

过去讨论很多次了,STC如果喊出EEPROM的口号,那估计又开始骗人了吧。
引用 网友D:

的确,STC的eeprom如果真由flash来,就不纯粹了,可能有缺点:1、不能按字节擦写;2、擦写次数少于1万次(正常eeprom为百万次)。不过也有优点,方便操作啦

网友N:
用C或者汇编,把数据按绝对地址排列好,定义为固定数据,编译为一个独立的工程,输出HEX目标码。就可以被STC读取后写到EEPROM中。如果LZ清楚HEX结构就更方便,可以直接建HEX文件。

楼主:
刚刚用了SSCOM32的软件可以自己编一个txt文件,在里面直接写数据,然后发送出来,就是我想要的效果,但发现有一个问题:
txt文档里我只写了01234,在SSCOM32软件打开文件后软件窗口显示30、31、32、33、34(16进制),结果收到的是也是后者,前后数据不对,有没有谁知道为什么呢

楼主:
用C或者汇编,把数据按绝对地址排列好,定义为固定数据,编译为一个独立的工程,输出HEX目标码。就可以被STC读取后写到EEPROM中。如果LZ清楚HEX结构就更方便,可以直接建HEX文件。 ...
引用 网友N:

请问如何输出HEX目标码,如何排列数据,用什么软件(我用的keil)能详细点吗?
如果只是简单的数据排列,我试了,无法成功编译

网友O:
用vb自己写一个。

网友N:
建个新工程,只包含文件<data.asm>,编译选项中 HEX目标码 打勾。

楼主:
建个新工程,只包含文件,编译选项中 HEX目标码 打勾。
引用 网友N:

首先,感谢。想详细请教下,
cseg at 0x0000
db '0123456789abcdef'
db 120, 121,122,123,124,125,126,127
dw 16384, 0x4fed, '汉','字'
end
这条里面的数据有三种,这三种是怎么分别放在eeprom里的呢

网友P:
进来看了

网友Q:
部分可以

网友R:
刚知道啊。。。。。。

网友S:
11# yefeng3309 顶,STC老是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还自以为很了不起了。不过便宜是没的说的了。

网友T:
太深奥了,编程的时候还能分程序文件和数据文件分别存在不同的FLSH中吗?怎么存啊?书上好像没有写过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可以看一下这份文档,有操作实例,其实就是把flash里的一部分拿出来当eeprom用而已

网友U:
哈哈!搞笑了flash怎么是EEPROM价格上都有很大却别!
并且容易掉!可能LZ没有遇到过掉数据吧!我是遇到过!
现在都不敢用它了,上个月打的钱过去,现在都没有发货过来!想起来就气愤!

网友V:
就是所谓的DATA-FLASH,很多单片机上都有的吧。
把FLASH中的一部分划出来作为eeprom用,可以按
字节写入,擦除,但是擦写次数远远小于eeprom,
一般DATA-FLASH是给你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保存一些
数据用的。

网友W:
这个问题,俺一般在产品菜单里面设置一个,设置为出厂默认值的菜单,用这个菜单刷入默认数据。

网友X:
怎么变成争论 flash 和 eeprom 了?

至于 数据初始化 问题,我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通讯协议,通过通讯口在线上载,下载,修改。

楼主:
怎么变成争论 flash 和 eeprom 了?

至于 数据初始化 问题,我都是用一个很简单的通讯协议,通过通讯口在线上载,下载,修改。
引用 网友X:

深以为然,eeprom和flash之战,
STC与其他芯片之战

网友Y:
同问,希望有详细的解答。

网友Z(2011-08-23):
我也在搞这个EEPROM,我想把自己制作的一个汉字字库数据写进EEPROM中,然后调用,但就不知道怎么写怎么调用,写进去了,是通过寻址方式调用的吗,它的每个扇区为512个字节,我如果想从第200个字节就读数据呢?

网友AA(2013-03-02):
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