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做个煤矿井里用的手机,可行吗?

楼主(2011-03-28):
想用2.4G频段,基站与基站间的距离是500米,手机可以在基站间通话。需要设计多大的功率合适呢?0.5W的功率够了不?
感觉2.4G这东西,有个手挡一下都不行了,衰减太大。
做大点功率,不会干扰别人,毕竟在矿井下。但不知道做到多大才合适?

网友A:
井下不宜使用2.4G这么高的频率进行远距通讯,衰减会很大,而且只能在视距范围内通讯,要么大幅降低工作频率,要么换用蜂窝基站配合电缆进行微功率覆盖通讯。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大。
能否详细谈谈“换用蜂窝基站配合电缆进行微功率覆盖通讯”?
我们现在的应用已经定死2.4G了,没办法改,目前基站间的互连使用电缆,只是无线这块的体验不好,信号不稳定。

网友A:
基站密度要足够,场强覆盖不能留死角,基站和移动终端的发射功率无需太大,一般法定的10mW上限就足够了,在矿道内本来视向距离就很有限。

楼主:
100mW的话,就需要每隔100米布一个基站,客户不答应。
总是存在许多矛盾的地方,挺难做的。

网友A:
功率不能随意加大,有无线管制法律,井下还有本安要求,可以采取泄漏电缆的办法增加覆盖区域。

网友B:
矿井里通常使用漏泄通信系统,用特殊的有信号泄漏的电缆线,沿巷道铺设。

网友C:
矿井里用电力载波通讯也很久了吧

网友A:
电力载波技术无法用于移动通讯。

楼主:
2.4G的漏缆相当贵,衰减也很大,能够铺设的距离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A:
所以才要足够的基站配合,泄漏电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基站的数量,但不能取代基站。

网友D:
2.4G搞煤矿井里通信? 钱烧手了?

网友E:
应该用低频才能辐射远

网友F:
煤矿里衰减的很厉害啊,巷道那么复杂,估计就没有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