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判断是开关还是放大,

楼主(2011-03-28):
(无正文)

网友A:
电路可能是相近的,往往需要根据与之相联接的其它元件来判断。
要确定其工作状态,应该由其主要是工作于线性区域还是工作于饱和-截止区域来判断。

网友B:
主要看2个结的正反偏,决定其工作状态.

网友C:
一般这样判断。
确定Ib,和beta
然后确定三极管的最大Icmax能力(即Ic被限制在Ib*beta)

副边电路按Vce=0.4V条件分析Ic''有多大,是否大于Icmax
大于就是放大,小于就是饱和。

网友D:
直接测量Vce

网友E:
饱和: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放大: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网友F:
6楼正确,不过一般直接看CE电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

网友G:
饱和: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
放大:发射结正偏,集电结反偏
引用 网友E:

理论学习上一般是如此去判断
工程应用中更多的是估算
算控制回路的电流 以及基极电流

如果是不方便算,工程上一般也是直接测量CE电压,在0.3V左右 可以认为是饱和状态

网友H:
都有道理,不过觉得4楼说的最实用:lol

网友I:
关键是设计电路的时候 如何设计电路让三极管按您所预计的工作

网友J:
输出饱和vCe小于vBE?

网友K:
如果知道三个电极,测量一下三个电极对地的电压,或者直接测量Vbe,Vce的电压来判断。

网友:
还是看VCE比较简单,理论知道就行了

网友L:
建议看看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

网友M(2011-06-06):
看它附近的电阻大小了,一般看导通时的Vce电压,<0.4V工作在饱和状态,是开关

网友N:
测量各级间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