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项目中数码管动态显示,您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1-03-28):
最近做一个项目,其中用到按键和5个七段数码管,用数码管做一个界面。根据不同的按键要显示不同提示字符,其中一个按键按一下要闪烁一个数码管,然后闪烁的数码管可以输入数字(通过按键循环0-9)。  这里我采用10ms定时中断扫描按键,动态显示采用3ms定时中断,按键的闪烁通过一个闪烁标志位来实现,在3ms定时中断中判断是否需要闪烁,需要的话则记录进入次数,当正常亮时间到达则灭掉它。

在这里想提问两个问题:1、希望各位分享  这个大程序中的处理方式
2、 小弟碰到的一个问题, 在我不闪烁时  按键是不会连击的,长按只会执行一次,但是一旦进入  输入数字的界面(这里有闪烁)按键则会连击,可以看到IO引脚上电平的不稳定(我接了贴片LED),键盘是SC2262  发出信号  由SC2272解码后连接到51 io 口。

网友A:
给楼主打个气,顶一下 !!!!!!!!!!!!!!!!!

楼主:
有没有人交流下,狠纠结啊,不闪烁的话 按键都不连击,咋一闪烁就连击了呢,不知道是哪里冲突了,这种涉及硬件的怎么单步?怎么跟踪?
help me

网友B:
不知道用什么IC,提供一种想法,在需要扫按键的时候,才设置IO口为输入,不扫的时候就输出。

网友C: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不好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暂时用51调试,端口不是问题,要的是整体构思

网友D:
我都是让MCU自己扫描,不敢用廉价的驱动IC

楼主:
有没有具体一点的,我也是让mcu自己扫描啊,我那个是无线模块,是遥控器。 遥控器回来数据也是直接扫描的。

网友E:
先不要用无线模块,直接测试软件编制是否有问题。

网友F:
加电容吧

网友G:
不闪是不是没有数据输出,就没了键盘输入信号呢?线路设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如果不特别在意成本,用外围芯片接按键和数码管,我用过CH452,不错。

网友I:
不需要外围芯片,看你的程序应该不是很大吧,几个按键控制几个数码管?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你程序构架的问题了

网友I:
你的两个中断一个10ms,一个3ms,应该很容易造成中断冲突的吧。试着用一个定时器中断定时,然后根据定时扫描按键和数码管。

网友J:
你MCU有中断吗 ?  要是有 直接用IO口变化中断
没有就动态扫描按键咯~~~

楼主:
回复 网友J:

用外部中断在这里是不合理的,你需要消除抖动,外部中断不好处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目前写了4K多的代码,只进行了初步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多谢提醒,我回头尝试一下

网友K:
支持!与显示屏共用IO 不行吗?key共地后接入1个io作为检测。

网友L:
在程序中可作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K:

现在不是IO口不够用的问题  今天用了“chunyang ”的建议  直接用按键先调试,居然发现 不会连击了,看来是遥控部分有问题了,多谢chunyang:victory:

网友M:
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因为IO口够用啊  没必要这么省 多辛苦啊,而且 数码管用595驱动,数据口只有一个,串行发送的

网友N:
键扫描和显示共用一个中断.检测到键按下时设标志F_KEY,对应位的数码管位控制端判别标志F_KEY,有效时转到一个位扫分频计数器(分频数取决于闪烁程度),降低位扫频率,获得闪烁效果.输入数字后,清标志F_KEY,闪烁结束.

楼主(2013-04-14):
现在都不记得自己当初是啥问题了 呵呵 解决了就好

网友O:
多多学习,谢谢楼主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