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RL-TCPnet网络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1-03-28):
最近在做LPC1768+DP83848C的网络实验,使用的RL-TCPnet。有些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1.RL-TCPnet 做客户端,向主机发送数据,TCP连接,我的发送速率为6KB/s,为什么这么慢呢,是不是有些配置不对?
      2.RL-TCPnet  是不是分为调试版与发行版,现在市面上是哪个版本?

网友A:
DP83848C  是什么玩意呢?

网友B:
问题还是有的 不过应该没大问题啊 建议楼主好好检查下

网友C(2011-05-08):
怎么看的自己的速率的!

网友D(2015-02-06):
lz最后用这个方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