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结温测量

楼主(2011-03-28):
测量LED灯的结温和光通量分别用哪种型号的传感器比较好呢

网友A:
测量结温可以用红外温度计,接触式测量太慢了,也可以利用LED本身的温度特性进行测量。测光通量用流明计。

楼主:
关键是我是要设计一个LED照明灯的热-光联合测试系统,成本要在100块以内

网友B:
关键是我是要设计一个LED照明灯的热-光联合测试系统,成本要在100块以内
引用 楼主:

呵呵,知道一个流明计多少钱?

谁规定是100块?

楼主:
可是作为一个毕业设计,应该不能这么简单地买个成品吧

网友C:
还是认真点吧,网上买的都是以前做过的,答辩老师一看就知道。

楼主:
6楼说的是,能用硅光电电池测量光通量吗

网友A:
学生的设计不是产品设计,用光敏元件自己搭就是,测温用接触式的也无妨,实现功能即可,无所谓精度、工艺性、性价比什么的产品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