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方波波形振荡器

楼主(2011-03-28):
以38KHz为基波调制,低频可调信号输出。

设计一个波形振荡器,输出为3~5V方波,频率为1KHz至50KHz之间可调。提供5V电源供电,

网友A:
V-F变换芯片,行不?

网友B:
楼主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38KHz信号去调制谁?什么是“低频可调信号”?,频率多少?1KHz-50KHz可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低频可调信号”,频率都高于38KHz了。

网友C:
确实如此

楼主: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