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8051F340-TB用什么软件可以对其进行开发?

楼主(2011-03-28):
刚入手一款单片机,以前一直用南京威孚公司 wave开发环境,不知能用不?还是需要别的其他开发软件?求各位大大们。

网友A:
任何51系MCU的开发环境都可以,用C语言编程的话,用Keil即可。

网友B:
这个公司有它自己的,界面上超级像Keil,具体编译就不清楚咋运行的了
不过建议你只要是51,就用keil,其它别用!

网友C:
KEIL吧,  可能要自己定义特殊寄存器

楼主:
4# youku 好的 我下个试试

楼主:
5# ayb_ice 3Q

网友D:
www.silabs.com下个KEIL驱动

网友E:
OK,结贴吧。

网友F:
我说一句了,不过别生气!!!  这就是没有去关心过硬件底层的悲哀了!  自己编写软核,把其中的51通用地址变化下,那不是就是“加密”强度了,呵呵~~  随便说说

网友G:
C8051FXXX这个系列,我以前弄过一点,里面的AD0好像不能用。

网友D:
C8051FXXX这个系列,我以前弄过一点,里面的AD0好像不能用。
引用 网友G:

那一定是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