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教程] 【菜农助学活动】C语言查缺补漏

楼主(2011-03-29):
【菜农助学活动】新唐M0开发工具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226202-1-1.html

【菜农助学活动】资料汇总与更新
https://bbs.21ic.com/icview-225655-1-1.html

【菜农助学活动】C语言查缺补漏

今天所讲的内容有可能只适应部分基础相对薄弱,或者是从51直接进入新唐M0

学习的朋友。因为无法将C语言所有内容一一讲明,希望各位能根据自己的基础

找一本适合的书再做学习。

A:简单的预处理命令

1.宏定义

                     #define 标识符             宏体
                     #define 宏名(形参表)   宏体

                     利用宏定义的预处理

                     可将程序中标识符或带参宏 用 #define 后的宏体去替换

                     注意:宏体切忌“;”否则宏展开时将作为宏体之字符
                             另外,宏也不能被赋值

                     例:

                      #define     PI                          3.14
                      #define     CIRCLE(R,L,S)        L=2*PI*R;S=PI*R*R

2.宏与函数的区别

        1.调用函数时有堆栈问题,应有现场保护与恢复系统运行时间也较长
           但是不会增加程序的长度

        2.宏展开只是将取代标示用宏名取代,在编译时进行此工作,故不占用
           运行时间,相比函数调用节省了调用的时间,但引用一次将加大一次
           代码长度。

        3.带形参宏中,形参没有类型,故可以任何类型,而函数实参必须与形参
           类型一致

3.万恶的#include

         1.头文件的结构

               (1)头文件注释,文件说明,功能描述,版权声明等
               (2)内部包含指令以 #ifndef XXX或#define 开始
               (3)通过#include指令包含其他头文件
               (4)包括外部变量与全局函数声明
               (5)包括常量与宏定义
               (6)类型的前置声明与定义
               (7)全局函数的原型与内联函数的定义
               (8)内部包含指令以#endif 结束
               (9)版本号

         2.头文件嵌套的问题

                容易编译时进入死循环

                故应:1.使用宏去保证文件只被包含一次
                        2.头文件的引用尽可能放进源文件中

         3.#include<XXX>与"XXX"的区别

                 当前性

                 <>中一般为编译器目录下的文件夹
                      一般这类文件不需要修改

                 ""中一般为用户指定目录下的文件
                      这类文件改动次数比较大

         4.一般使用的到的语句结构

                #ifdef
                          XXX
                #else
                          XXX
                #endif

                #ifndef
                #define
                #endif

                #if
                #else
                #endif

                #ifdef TRUE
                #undef TRUE
                #endif

---------------------------------------------------------------------------

B:结构体的声明与使用

C:指针与地址

D:函数与关键字

网友A:
赠裤子要积分做签名~~~

网友B:
万恶的 BOOL*

网友C(2011-05-29):
精通C语言:
char c;
c=getchar();

哈哈,看出错误没?

网友D(2011-08-05):
:hug:看过万恶的头文件~~

网友E(2012-02-22):
似乎為寫完

网友F(2012-03-24):
顶,写的很好

网友G:
回复 网友C:
受教了,3Q~
http://www.examw.com/biancheng/c/148042/

网友H(2013-02-09):
引用 网友C:
精通C语言:
char c;
c=getchar();

int c;
c=getchar();

网友I(2013-05-26):
真是补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