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标示隐藏了怎么办

楼主(2011-03-29):
我的PCB文件原件标示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隐藏了。现在想恢复让他显示出来。但是原件特别多,一个个恢复十分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一次性全部显示出来啊

网友A:
选择双击任PCB元器件,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切换到designator选项卡,并点击全局修改local,去掉勾选Hide。如图: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方法我试过了,好像不行啊,只能改一个

网友A:
你打开如上图的全局编辑功能没有?双击元器件后推出默认的是单个编辑功能的窗口,
这个只能是单个编辑的,你需要点击右下角的global》,才能弹出全局编辑的对话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