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单片机,只用模拟电路能不能做PID控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3-29):
当然可以了。
一般用三个运放并着,一个负责比例,一个负责积分,一个负责微分
很多电源的反馈控制都这么搞。只是参数是固定的。

网友B:
你可以想想   以前只有模拟电路的

网友C:
连电子管都没有的时代,就有PID控制,用机械方法实现的。

楼主:
这样说来,我就可以用三个运放来控制,程序都不用写了?
若要调参数,用数控增益的运放,也可以方便地实现......

网友C:
“这样说来,我就可以用三个运放来控制,程序都不用写了?”
是的。
调参数不能简单地用数控增益运放。如果要改变积分时间常数,你调增益能改变吗?

楼主:
maychang说得正是。
应该说是用数控电阻,既可调增益也可调时间常数。不过这样成本上去了,还不如用软件实现。

网友C:
没错。从成本考虑,用单片机比较合算。

网友D:
一个运放就可以。

楼主:
近似的吧,我想一个运放还是比较难同时兼顾P、I、D三方面。

网友E:
我以前也做过硬件P\I\D ,用的是LM324运放,但是做出来的效果很一般,还不如买现成的PID控制的仪表的控制好,后来觉得很失败,就放弃研究了

网友F:
LM324性能不是很好的原因导致的吧

网友G:
见过纯机械的PID运算器吗?
俺做过。

网友H:
没见过,有机会见识见识。
只见过机械计算器。

网友H:
好多PID控制的驱动器都模拟的。

网友I:
话说PID的概念是先于数字电路的吧

网友J:
对于快速反应系统,模拟电路比数字PID合算。
用模拟的,一个是成本低,二反应速度快。缺点是比如CPU处理灵活。
如果要用数字的,ADC、CPU的速度都要快,成本高,否则还不如模拟的。

网友K:
以前的计算机也是模拟的,何况PID用模拟控制控制呢!

网友L:
我是新人,请大家指教

网友M:
运放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N:
见过纯机械的PID运算器吗?
俺做过。
引用 网友G:

李老师NB~~~

网友G:
其实纯机械的PID运算器,很简单的。
比例计算,就是一个杠杆;
积分计算,就是一个油缸;
微分计算,就是一个开缺口的油缸。

剩下是加工精度的问题。这个比较麻烦。

网友C:
纯机械的PID,缺点是不易修改参数,顶多改变杠杆的臂长来改变比例(显然不容易连续变化)。
模拟电路的PID,要改变参数就容易得多,电位器转转就改变了比例。但大幅度改变还是有困难。
数字控制的PID,修改参数最简单,程序里面“举手之劳”,改几个数字而已。

网友N:
LS两位老师正解!

说原理,纯机械的PID最简单,但制造复杂。
模拟电路的PID其次,曾经风糜世界。
数字控制的PID最复杂,制作者还要编程。

网友O:
当然可以,在运放之前,还有高手使用3极管,搭PID算法的,我前段时间有幸观摩了一遍,觉得真是经典。不过那要去翻上世纪50-60年代的资料才行,试问现在还剩多少企业能把这些老古董留在世间。

网友P:
各位大侠能不能贴个电路图,分析研究下,小弟也想学学。

网友Q:
这个行不行

网友Q:
如果需要,还有这个电路的整篇文档。留个邮箱,我给发过去。

哥~能给我邮一份吗?350499848@qq.com

网友R:
ls,请发文档给我,学习一下.
clone_mail-200810@yahoo.com.cn

网友S(2013-12-09):
引用 网友Q:
如果需要,还有这个电路的整篇文档。留个邮箱,我给发过去。

亲,我也需要,能不能给我发一个
邮箱是:myy2013zcb@163.com

网友T(2014-09-25):
引用 网友R:
ls,请发文档给我,学习一下.

大神,我也需要,能发给看看吗?   2276703450@qq.com

网友U:
数字pID不单单是PID编程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合理的离散化

网友V:
RLCR就是PI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