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里面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在线等!!!

楼主(2011-03-29):
电路里面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在线等!!!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不要沉了!

网友B:
电气隔离啊

网友C(2011-09-18):
长线,短画。

网友D:
不是接插件???

网友E:
5楼是对的

网友F:
电路隔离!5楼是对的

网友G:
我也感觉5楼对

网友H:
个人观点,这是不规范的电路图画法。在非电路图中一般表示长线短画,在电路图中一般可以用节点标号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是总线,这种画法还可以理解。

网友I:
感觉5楼市对的  但好像在一张电路图上没有必要吧  也是是隔离 或者安装在不同的板子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