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里面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在线等!!!

楼主(2011-03-29):
电路里面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在线等!!!

网友A:
同问,特想知道!

网友B:
机械制图,此符号表示杆、轴之类,中间完全一样的部分不必完全画出来。
电路中没有见到过,是否表示该线延长到很远?

网友A:
刚好今天我一不小心打开AMS1084的datasheet,也看到了这样的符号。

网友B:
4楼所贴图,明显是导线延伸到远处。

网友C:
远控的电路图上看到过,一般用在控制电路图中吧

网友C:
我见过用CAD画的控制图中有

网友D:
线很长的意思。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E:
不是长导线,是电气隔离啊,一般为了防止强电信号串入弱电系统

网友F:
导线延伸

网友G:
5# maychang 前辈 我也请教下  有的线上划根斜线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H:
楼上最好给出实例。

网友I:
到底是导线延长还是电气隔离啊?

网友C:
13# ycz9999 有1根表示一条线,2跟两条,三根三条。

网友J:
自己杜撰的电路符号。只在特定范围内应用。

网友K:
好像是长导线

网友L:
就是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