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无线路由器干扰机顶盒

楼主(2011-03-29):
无线路由器干扰机顶盒,导致电视出现马赛克
不知道干扰到哪里那个频段
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
请高手给个如何定位的方法?  在线急等

楼主:
已经确定与天线有关,去掉就没有问题了,如何测试定位?

网友A:
加低通滤波,必要时用屏蔽线传输模拟信号。

网友B:
简单而有效的方法是拉开无线路由器与TV机顶盒之间的距离。

网友C:
频率相近了?

楼主:
50cm内会干扰,拉开距离不行,此问题要定位解决。

楼主:
题名有点描述错误,重新描述了一下

导致电视画面马赛克。 具体干扰到哪里还不清楚,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