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ST89E564烧录仿真监控程序!

楼主(2011-03-29):
首先我要声明:我的SST89E564芯片已经被编程器完全擦除了,所以,芯片上肯定已经没有身BSL或者SoftICE了。我要求助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专用并行编程器把Softice564.hex这个文件烧录到SST89E564中去,有此疑问的原因是:
手册上说,SoftICE使用了SST89E564片上存储器中的
BLOCK14Kbyte 0000h 0FFFh
BLOCK01Kbyte FC00h FFFFh

那么??我只有一个文件Softice564.hex,怎么烧到两个Block里面去呢??
下面是编程器的界面,我该选哪一个啊???

明明只有一个程序,为什么要同时使用Block0和Block1呢,直接全都放到Block1不就得了吗???
这两个Block里面分别存储的是什么东西啊???

另外,为什么只要通过一个Convert_to_BSLx564.txt文本文件就能把SoftICE程序转换成BSL下载监控程序呢???难道这两个程序的代码是一样的吗???

楼主:
F51MBLL5.BIN这个文件是不是SST89E564的Bootloader文件啊???
把这个文件写到SST89E564的BLOCK1中是不是SST89E564就具有STC那样的串口下载功能了啊???

可是我的编程器怎么写不了SST89E564的BLOCK1啊???这可怎么办啊??

楼主:
唉!看来大侠们都比较忙啊,没空儿回答这么那啥的问题。

俺就把那个芯片给扔了,再买一块新的来,反正也就20大洋而已。俺想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lol

网友A:
现在都用SST89E516,好象没这问题,第二块有8K空间,可以完整放下Mon51的固件.

网友B:
51仿真器这东西好像好多年没见过有人讨论了

楼主:
51仿真器这东西好像好多年没见过有人讨论了
引用 网友B:

嗯,估计大家是觉得51的仿真太不给力,还不如直接STC下程序—看结果—再下程序—再看结果.....来的省事,串口下载真得很方便,比AVR方便多了!——特此声明:这不是广告,俺跟STC老大不认识!

网友C(2014-06-25):
XIANSir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死活连不上,急死了,不知你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