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P

楼主(2011-03-29):
OTP是不是程序只能写一次,第二次就写不进去了?

网友A:
OTP即为One Time Programable,也就是一次可编程

网友B:
不一定,有的IC可以烧录两次以上。
有的IC,同一个程序可以重复烧录,校验也ok;还有就是ROM中的1的也写成0.但是0不能写成1(未烧写时为1)

网友C:
可以写无数次,只要你每次都写全0。

网友D:
5楼走极端了,呵呵。
有些MCU,在烧写程序有做控制,实现分区烧写,以方便后续烧写标定的数据,当然本质还是写0的可以再写1,写1的不能再写0

网友C:
6楼唱反调了,呵呵 。
本质应该是 写1的可以再写0,写0的不能再写1

网友A:
如果要钻牛角尖的话,那么:LZ可没说是单个字节还是单个区或者单个MCU为单位哦。

如果以单个字节为单位的话,那么OTP出厂为0XFF,如果你想烧的数据还是0XFF的话,则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执行烧写操作,所以所谓的烧写是针对从1烧写为0而言的。

网友E:
LS的都錯了!

不考慮燒寫的什麼數據,只要我能做UV,紫外光擦除,是可以再次燒寫滴。。。

网友F:
可以写入,但如果写入区相同的话,写入的数据将是错的,因为前次的数据位没有被擦除,现在的OTP芯片通常采用EPROM工艺,本身不能通过电实现擦除,只能靠紫外线擦除,但OTP芯片的封装未预留擦除窗口,留了也就不叫OTP芯片了。早期的OTP芯片则采用熔丝工艺,那是完全一次性的。